[网络] 一个进了老鼠尿的水星sg116dm 16口千兆交换机

楼主(2024-11-12):
这个交换机电源指示灯会亮,网口灯不会亮,以为坏了,本来是连接监控用,但是发现监控录像都正常,于是发现虽说网口灯不会亮但是所有网口功能都正常,于是拆开看看发现应该是老鼠尿进去了,电路板上腐蚀严重,于是放清水下用牙刷刷洗,洗完晒干后想着需要防止继续腐蚀,但是有2个方案:1、用wd40清洗芯片脚。2、用锡浆重新上锡。wd40不确定效果怎么样,用锡浆1是怕连锡不好处理,2是怕腐蚀严重的管脚上不了锡,也没想着修复网口指示灯,能用就行,弄不好可能是彻底废了。于是在手电论坛求助如何处理,大家都说用绿油封起来就行,正好以前买过1管绿油,于是把芯片用绿油封了起来。这个交换机里面看起来还行。

网友:
老鼠确实是一个很讨厌的动物。

网友:
用洗板水洗干净,再用酒精洗,连线没腐蚀断就不用管

网友:
老鼠特坏,把路由器当厕所了,下次再来撒尿就阉割了它;如果有第三次,逮住它,直接用铁丝从尾巴穿到嘴巴,然后开燃气灶,直接烧烤,别的老鼠闻到老鼠老大的味道,别的老鼠就不会光顾路由器了。

网友:
交换机难道没有外壳

网友:
先要中和它的尿尿。

网友:
老鼠确实可恶

网友A:
这么小的空间也能钻进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空间也能钻进去啊

不是钻进去的,应该是尿在外壳顺着缝隙流进去的

网友:
洗板水 伺候

网友:
IC是不是烧啦?!!!

网友:
楼主指的WD40是这款吧

网友:
被腐蚀过的,还能将就用的,一般不要轻易动它,会越动越坏的.

网友:
这是一只5岁大滴老鼠尿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