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罗技K240蓝牙键盘加焊电池无功一波

楼主(2024-11-12):
五元钱收来的本以为可以捡漏还是新的, 加上电池无反应,正面无任何指示灯,这个做工设计手感还是很人性的,毕竟是罗技出品,拆开用相机电池3V直接焊上,本以为可大功告成,没成想无反应依旧,新的机估计也没有什么可修的了,量一下供电3V都到了引脚了,往接口按键盘的有高电平,其它均为0,再量一下有无短路之类的没有发现,晶振双脚也没有电压,采用16M的晶振,到此放弃,上盖后才想起可能是晶振出问题或芯片了,算了不修了毕竟太简单,也不缺键盘。

网友:
及时止损,浪费5块还好。

网友A:
晶振两脚没电不对

网友:
感觉这种小键盘,携带是挺方便,只是没有小数字键盘用着不怎么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晶振两脚没电不对

不知道楼主用的烙铁有无接地线,如果没有,可能真是你修坏的,我遇上带晶振的,手上戴静电环,烙铁高频带接地,就这样都有可能坏芯片!

网友: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网友:
如果不是经常出差的,这种键盘修复好了估计也是吃灰的,放家里一般不太会用这种

网友:
需要配对模块的,而且不是蓝牙的,原来都是长的接收器,你没有接收器就是个废品即使键盘好用

网友:
还是蓝牙的啊

网友C:
手上有杂牌的蓝牙键盘库存一套,正准备给办公室装的旧台式机用用,还在考虑要不要改一下为内置TYPE C加锂电供电(替换原来的两只7号电池仓),加一个总开关(原来配套的鼠标几年前改过开关,一只5号供电)

网友:
5楼说的够具体

网友:
罗技无线键盘还遇到过就一个键位没反应

网友:
薄膜的也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
这个键鼠套装我有2套,这玩意早期款是2.4g专用接收器,后期款是优联,正好我是各一套的,这玩意有蓝牙吗?

网友:
去年在我们这二手市场看到好多这种键盘,手感不好,没要

网友(2025-02-10):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杂牌的蓝牙键盘库存一套,正准备给办公室装的旧台式机用用,还在考虑要不要改一下为内置TYPE C加锂电 ...

杂牌的不好说,我这逻辑的K240,两节7号电池用了快两年了。键盘没有开关,重来没有管过我。没必要改锂电。倒是鼠标费电点,也还可以吧,是1节5号

网友:
小键盘没有全尺寸键盘用的舒服,我有一个,用起来总感觉别扭

网友:
还是雷蛇键盘不令人失望了

网友:
电路板  可能 被电池 腐蚀 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用的烙铁有无接地线,如果没有,可能真是你修坏的,我遇上带晶振的,手上戴静电环,烙铁高频带 ...

我一般焊接这些精密的东西,都是用4节18650串联直流供电了。基本不用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