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说下这次带自制充电宝过高铁安检的事...

楼主(2024-11-12):
9号出差咸阳彬州过站检查,发现我的自制充电宝上面没有标识,实际上是有的,是我手写的10000MA,说没有标识,要没收。充电宝外壳是PDD上买的,装的两节5000ma的21700,过了那么多站,高铁地铁都没有说有什么问题,到这个地方就不行了,我开始说是因为磨损了,字都没有了,但是那个女的反复看就是说不行。后面我说那行吧,我把这个拆了,这个壳子我还要,她说行,我就到外面把壳子和电池分开了,再到网上一查,好像是可以带18650电池的,我就直接把拆完的再拿过去,她就没有说什么,昨晚到家我又拼起来了,看来DIY的充电宝还是不要带去搭高铁的好。

网友A:
那肯定是不能携带这种自制的充电宝啦,甚至像您提到的,那个铭牌磨损看不清楚容量的也是不能够携带的。

网友:
其实充电宝早就可以改成根据重量做标准了

网友B: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事,把聚合物电芯拆出来给他们了,然后壳子我带走了,主要我的电路板是那种带电压电流指示的,用来测试电器好坏的。
国家在充电宝这块好像是出台了强制3C认证的政策,估计过渡一段时间,就会禁止不带3C的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事,把聚合物电芯拆出来给他们了,然后壳子我带走了,主要我的电路板是那种带电压电流指示 ...

还好我的是21700,可以都带出来,只是要拆开了带

网友C:
充电宝过安检上次我带的是破壳的,也没有特别要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是不能携带这种自制的充电宝啦,甚至像您提到的,那个铭牌磨损看不清楚容量的也是不能够携带的。 ...

是的,我也还是很配合的,只是拆了我路上就没得用了,还好车上都有充电的地方

网友D:
出门觉得还是带品牌充电宝靠谱一些

网友:
主要还是没标识的大部分的质量都有问题,危险性更高,这种场合禁止携带也可以理解。
有标识虽然也不是所有都可靠,但相对会好一点。

网友:
越来越严格了,我朋友送了一个政府部门配发的充电宝,带着应该会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宝过安检上次我带的是破壳的,也没有特别要求啊

这个看情况,有的小站几个人在那里没事,旅客都没有几个就会检查得严一点,我在郑州过高铁和地铁也没有人管,但就是在小地方不行,她也是照规定办事没有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门觉得还是带品牌充电宝靠谱一些

是的,还是带一个有铭牌的好

网友E:
各有各的难处,她是安规定执行

网友:
出差的时候没问题,回来的时候说小米充电宝有个凹痕说不行!

网友:
有些站电钻不准带   我讲飞机都可以带    说好半天才登记一下才带上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各有各的难处,她是安规定执行

确实是这样,我也没有说她哪里不对,我拆了她也让我带了,都没有毛病

网友:
拆了就可以带了

楼主:
是的,我开始以为她要把我的电池收了,我就在网上一查,说是可以带18650的,可以带8节

网友:
这样做,没毛病--吗??

郭嘉在事先预防这块,“无论如何严格都不过分”加参差不齐的执行,过且不当

事后处理这块,同样混乱

网友:
DIY买外壳要有标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