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2900U铁壳双板改调压3-58v

楼主(2024-11-12):
艾默生2900U铁壳双板改调压3-58v,简单改几个电阻+一个电位器+电容就可以了,改全桥电压升高一倍电流减半理论上6-126v,最大功率永远是2900w,尽量不要超以免炸鸡

网友:
单片机控制的,这样改不知道怎样。

网友A:
请问楼主,雪花铁壳可以这样调整吗?在低压时能否大电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雪花铁壳可以这样调整吗?在低压时能否大电流输出?

当然可以了,恒流输出,具体的看使用环境和转换率

网友:
楼主高手,手艺不错。

网友:
这个折腾一下很好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