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达卫浴智能马桶

楼主(2024-11-12):
智能马桶用了三年喷头堵住了,拆修一下

管子拔掉

电路板断开

可以看到管路内的水垢

手动清理之后ok。

网友:
只能说是半智能或伪智能

网友:
里面真复杂的,

网友:
一般都送一个滤芯,但是大部分都是漏水和常时间后堵塞减流,除非换密封圈和定期换滤芯,后面就是塑料开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