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世界最小~1984年松下袖珍彩色CRT显像管电视机TR-101CT拆解研究

楼主(2024-11-12):
前言

大家好久不见,今天直奔主题,给大家带来一款“瞎眼神器”,世界上最小号彩色显像管电视拆解——1984年由日本松下Panasonic/National公司生产的袖珍掌上1.5英寸彩色显像管电视TR-101CT。这台电视主打一个轻便便携,体积巨小,另外主要的核心显示部件是世界上最小号的彩色三枪显像管。请大家跟着我来研究这台小电视吧~

生产背景

上世纪是阴极显像管的时代,几乎所有显示装置都绕不开CRT,1970-71年,日本松下公司推出了第一代便携电视TR-001,这个TR为其商标Travelvision的缩写,001使用1.5英寸黑白显像管S4047,这台重约800g的小家伙揭开了袖珍电视的序幕

随后松下在1981年发布改进款TR-1010,同样是1.5英寸的黑白CRT款式,只不过管子型号更换为40CB4M(后面会展示此款CRT管)

1984年,松下公司在常规发布常规升级款TR-1030外,还第一次发布了使用彩色显像管的袖珍电视TR-101CT(外贸型号为CT-101),型号里面的字母CT,是Color TV彩色电视的意思,并且在包装上也标注了“对角线1.5英寸,世界最小最轻的彩色电视”。当时售价84800日元

网上其他人发布的包装内配件,包含音视频线,天线接口,适配器以及耳机,,另外还附带一个放大镜组件(倍率1.3倍),毕竟屏幕仅有1.5英寸,太费眼了

CT-101支持四种模式供电1、使用8节AA(5号)干电池供电;2、使用可充电电池组供电;3、在家可使用5.5x2.1圆口12V电源适配器供电;4、车载12V点烟器供电

最后附上一张参数表

外观展示

TR-101CT(以下简称101CT)非常小巧,宽度11.6cm,高4.5cm,深18.2cm,重量600g,比一块板砖还小,要知道这可是1984年的袖珍电视,并且使用的彩色CRT显像管

正面最明显的是显像管荧幕,右侧是单声道小喇叭

侧面是功能区,上面是调频+音频旋钮,开关也集成在音量调节旋钮上面,下面几个旋钮可以调整画面明暗,对比度以及色彩相关,12V电源接口也在这里

松下对这台袖珍电视的设计还是比较重视的,能看到出来外壳的质感相当好外壳上也有4供电的字样

松下在国内给这台电视打造的品牌是Color Solo不同于国外的Travelvision

作为模拟电视,当然具备搜台功能,并且有一根常见可伸缩的天线。101CT支持双波段UHF和VHF超高频与甚高频的频段搜索,不过因为体积过于小巧,机身无法内置调谐刻度表,松下创新的使用屏幕显示色条作为指示线,红色是VHF,绿色是UHF,可惜模拟电视关停,搜不到台……

底盖部分是电池仓以及可活动的支架,可见到84年生产的贴纸

背后为铭牌,外加两个信号口,一个为外接天线接口,另外一个是音视频输入接口

荧幕显示大小,约等于一张SD卡,非常小巧了

开机输入信号的显示效果,离近看都是荧光点,马赛克艺术实锤!离远点看还行。我这台色相有点问题(色彩显示不太正常),亮度倒是不错。这么小的屏幕,这种显示质量不错了

使用放大镜的效果

这枚超小号CRT的屏幕,离近了看是能够看到RGB荧光点的,我数过水平方向一共63/64组荧光点(每组3个子光点)平均约190个子光点,纵向171个子光点(171行)。发光组是10,858组,大约等于64x64的LCD屏幕

哪怕是连接NES(FC游戏机)也是可以的,但是整个正脸还没一个手柄大,这就有点幽默的含义存在了

电视拆解

拆解比较轻松,拆掉侧边的两个螺丝就可以轻松将顶盖移除,里面满满当当

内脏主要分三部分:红色电池盒部分;蓝色CRT显像管部分;以及绿色电路和高频盒子部分

迷人的微型小CRT管子

根据网上找到的拆截图,以及调整电位器的分布

另外也存在原理电路图,一旦出现故障,可供维修参考(点击可以放大)

盖在上面的TNP56548电源板细节,屏幕盒子内部是变压组件,用于将电池或固定电压转换输出为独立4路电压

电源板上带有音量/开关旋钮,以及保险丝

继续将透明亚克力前脸分离,可以看到内置的小喇叭

然后分离显像管,世界最小的三枪显像管模块,型号为A04JGM09X,一会咱们再仔细研究,先继续拆解

去掉显像管的剩余部分

外壳也可以拆下来,可以看到塑料外壳为83年生产

调节旋钮+固定塑料壳

最主要的电路主板编号TNP65860ZA

头部的音频电路,以及8欧姆小喇叭

谐调器的调整电位器

侧面的调整电位器

两枚陶瓷基板IC,负责显像管色彩驱动调节

CRT管尾接头

高压包

旁边的音频驱动集成电路IC,M51501L注意旁边的拨杆开关,用于调整画面在显像管的位置

偏转线圈DY的接头

维护开关,作用不知道,可能是工厂调节用的另外主板上还有一些电位器用于调整

最核心的视频驱动集成电路IC,AN5313K没找对对应的datasheet,找了一个AN5310/11的,基本类似,负责解码NTSC信号,色度处理,色差积分之类的,最后转换成RGB信号,接入放大模块输送到CRT里面

TNP56111模拟信号调谐板,包含处理CI和高频头(调谐器)机器内部有各种陶瓷基板的集成电路模块,应该是尽可能利用垂直空间

AN5715集成电路,VIF/SIF信号处理IC,可将VIF/SIF信号解调为视频信号和音频信号

高频头电路

尾部的2X输入接口

这部分是CRT显像管的偏转驱动板,编号TNP62321

核心偏转驱动IC为AN5755,用于产生V垂直同步信号,驱动V偏转线圈,以及产生高压包的驱动脉冲信号

最后是全家福展示

彩蛋环节

当然,这个非常小的彩色CRT管子,值得研究一下,拍照记录

管子本身型号A04JGM09X,偏转线圈型号TLY 15907F

管子的玻璃外壳尺寸为40.2x33.8mm左右,长度约13cm其中有效显示面积大概在30.2x24.2mm左右,对角线长度约为37mm,大概约为1.47英寸,显示面积约等于一张SD卡

尾部有三组磁环

另外可以看到里面的三组阴极灯丝结构,为彩色三枪一字型排列的设计,非常mini

同时和黑白CRT不同,彩色CRT一般拥有荫罩或荫栅(Sony)结构,该管子也不例外,内部有非常小巧的荫罩结构,离近点甚至可以看到上面的孔洞

对比“同尺寸”的经典型号40CB4黑白1.5寸CRT管子

能够明显看出彩色的长不少,主要是荫罩太占地,并且存在三枪结构需要给聚焦磁环保留位置

两者的可视面积非常接近,但彩色款玻璃外观大一圈,这是因为彩色管子的高压在10KV以上,黑白管子大概在3-7KV,电压高了,绝缘不好搞,只能加厚玻璃罩子,防止漏电

这个角度可以看到荫罩的存在,是多么占用体积,前面厚厚一层都是容纳荫罩的空间

最后在给大家拍摄点亮的屏幕荧光点细节

Shadow Mask点阵屏,上图是另外一台显示器的屏幕细节,可以看到是RGB呈现三角/直线状排列的

最后总结一下,这台生产在1984年的超小号彩色CRT便携电视机,在当时绝对是黑科技的存在,受限于多种因素,导致彩色CRT不能再做的小于1.5英寸,要不然就看不清画面了,尽管如此,1.5寸彩色CRT还是挺有意思的。大家有机会也亲眼看看电视点亮的效果~
另外我在准备在啊B上做三期视频节目,详细科技考古一下世界上最小的彩色CRT,感兴趣可以关注~

THE END

网友:
这个显像管厉害了,别人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以前就是小型化 看谁家做的更小巧 磁带机比磁带都小  曾经手机也有小型化的趋势 但是彩屏出现后 又开始加屏幕

网友:
当年真是高科技,可以把电视做这么小,

网友:
当年这台CRT电视的技术含量吊打现在所有液晶电视。

网友A:
不会是三菱让松下代工的吧

网友:
小鬼子那时的专研精神还是相当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三菱让松下代工的吧

不是,仔细看这俩Logo不一样,Matsushita是松下公司正主,1918最早成立的那个,标识是三角形的有点类似三菱,National和Panasonic都是松下的品牌名,National在日本本土用,Panasonic在全球用,后来松下公司就全部改名为Panasonic了。

另外三菱的罗马字母是Mitsubishi。

网友:
早期的M11机芯,太佩服楼主的,这种老物件都有,还有原装的电路图!!!牛人一个。

网友:
这东西真的有必要造这么小?看着太费劲了。

网友:
算是小刀拉屁股,开眼了

网友:
小日本就是能,心眼多得压得个子都不长了。

网友:
当初可是高科技的产品呀!!!

网友:
多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以前的显示器都是真空管,体积大,耗电大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么小的CRT显示管

网友:
随身听看那这是。

网友:
在当年真的是遥遥领先。

网友:
那时候家里哪怕有台黑白电视都已经很哇塞了--------很难想象岛国的科技,经济可以发展得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