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洗板水安个家

楼主(2024-11-12):
修好的板用洗板水清洗方便实用,问题是蒸发太快了,需要个方便的瓶子带密封防腐蚀。然后开淘……花巨资为大家测试了几款。
广口瓶瓶:

大概价格6元质量一般密封性差,瓶口做工粗糙,需要医用款才能密封。这样价格超预算了,使用中也不方便,擦过的在放进去就污染了。测试只能洗大板用。

自吸瓶:

大概价格10元左右这款按压出水单手操作方便,不会污染瓶内。测试密封性能差。临时用用可以,长时间存放洗板水就蒸发了。

塑料自吸瓶:

描述装酒精用的,买的时候特意问客服能否装洗板水,客服说可以。测试密封性好,特意装点放一星期没发现挥发
使用上按压需要用力点,单手不好操作。如果有软点的弹簧更换里面的应该能解决。这款价格看下图

大家测试完(主要是没测试基金了)。
推荐这个塑料的耐腐蚀,准备弄点优惠劵在薅几个装酒精。以后修出来的板板用它洗洗好看多了。

等财政拨款在找几款测试吧,待需……

网友A:
我买的维修佬的自吸瓶,垃圾,一星期挥发一瓶,倒不是心疼洗板水,这东西挥发到屋里吸入对身体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维修佬的自吸瓶,垃圾,一星期挥发一瓶,倒不是心疼洗板水,这东西挥发到屋里吸入对身体也不好。 ...

所以要求密封性能要好。

网友B:
洗板,我用IPA酒精................饮用水瓶子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洗板,我用IPA酒精................饮用水瓶子装

我用饮用水瓶子装洗板水~~丙酮,是叫洗板水吧

网友:
这东西密封性一定要好。防止挥发。

网友D:
洗板水到底是酒精啊,还是丙酮?还是什么其它化学名字,有毒有腐蚀性吗?

网友:
刚买了2个酒精按压瓶装  怕挥发快 没开封

网友:
原瓶天那水,东鹏盖子,小阳台操作

网友:
我用的广口瓶,瓶口磨砂的,装洗板水蛮久都不挥发

网友E:
用喷鼻子的那种药罐子,密封性很好

网友:
酒精用矿泉水瓶子或是饮料瓶子短期存放没啥问题,密封也不错,
长期存放最好别用,疫情时候用可乐瓶子存的酒精瓶盖全都开裂了,要不是发现及时,肯定慢慢都挥发完‘,
不知道具体是老花开裂了还是和酒精起什么化学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喷鼻子的那种药罐子,密封性很好

喷的也考虑过,消耗太大了,还喷的到处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饮用水瓶子装洗板水~~丙酮,是叫洗板水吧

矿泉水塑料瓶装过一星期就腐蚀变形了,洗板还会残留白色印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洗板水到底是酒精啊,还是丙酮?还是什么其它化学名字,有毒有腐蚀性吗? ...

来个A|帮你科普一下。
清洗电路板的洗板水通常含有一些化学溶剂,这些溶剂用于去除电路板上的残留物、油脂、胶粘剂和其他污染物。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洗板水成分及其对人体可能的影响:

1. 丙酮(Acetone):一种常见的有机溶剂,用于去除油脂和胶粘剂。
   - 对人体:丙酮是一种易挥发、易燃的溶剂,对皮肤、眼睛和呼吸道有刺激性。长期暴露可能导致头痛、头晕、恶心、肺部损伤等健康问题。

2. 异丙醇(Isopropyl Alcohol, IPA):另一种有机溶剂,也用于清洁和去除残留物。
   - 对人体:异丙醇对皮肤和粘膜有刺激性,吸入高浓度的蒸气可能导致头晕、恶心、呕吐和呼吸问题。长期暴露可能影响肝脏和肾脏。

3. 稀释的氨水(Aqueous Ammonia):有时用于去除顽固的油脂和有机物质。
   - 对人体:氨水有强烈的刺激性气味,对眼睛和呼吸道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吸入后可能导致咳嗽、呼吸困难,长期接触可能对肺部造成损害。

4. 氢氧化钠(Sodium Hydroxide,NaOH)或磷酸(Phosphoric Acid):有时用于清洗电路板上的氧化层。
   - 对人体:这些化学品对人体非常有害,可以腐蚀皮肤和粘膜,吸入或吞咽可能导致严重伤害。

因此,清洗电路板的洗板水对人体是有害的,尤其是如果不小心接触皮肤、眼睛或吸入蒸气。使用这些化学品时,应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如穿戴防护手套、眼镜和呼吸器,并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中操作。如果不慎接触,应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并寻求医疗帮助。此外,应妥善存储和处理这些化学品,以防止意外泄漏和污染。

网友F:
专业级使用频率高可以用,业余的不够挥发的呢,就算了吧!

网友G:
广口瓶瓶口抹些油就密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专业级使用频率高可以用,业余的不够挥发的呢,就算了吧!

其实清洗还有个好处,焊接的板都会残留你看不见的锡珠,非常小那种。不清洗各种故障就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广口瓶瓶口抹些油就密封了

使用不方便啊,擦过的在放进去把剩下的污染了。费清洗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洗板水到底是酒精啊,还是丙酮?还是什么其它化学名字,有毒有腐蚀性吗? ...

酒精冲洗电路板后,白花花一大片,肯定不是洗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