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自制几个4tb mlc超低功耗盘

楼主(2024-11-12):
两个2tbmlc合并成一个4tb盘,,先买了6个2.5寸双硬盘盒。要求是不需要电源线只用一根USB线就可以认盘,然后是超低功耗,必须选用可以降低主控频率闪存频率的而且可以转slc的,,只有2246en主控满足条件其它一律pass,颗粒最好是选l06b 512g 3dmlc×4跑rdt ecc过5无新增的,这个颗粒是第一代40-50nm制程级别的,冷数据保持能力远超东芝三星mlc颗粒数倍。闪存频率从100降到50,主控频率降到100。双盘静态功耗2W,双盘对拷最大功耗2.5瓦,基本就不发热,可以采用单盘4tb模式或者双2t模式,,也可以开成2tslc模式,,,硬盘盒主控首选asm1152的带手动trim功能就是太贵,,,另一种主控是jsm561无法手动trim。拼多多有一款最便宜的561主控蓝色铝外壳用优惠券80出头。

网友A:
做这么大干啥?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这么大干啥?

手里几十个2tmlc盘,顺便给扩下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搞AI视频编辑MV制作。

万一数据丢了...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一数据丢了...

2tmlc盘有六七十个从来就没见过一个出问题的。c3项也从来都是零,连一个ecc都没有。比f35的单发发动机都可靠。

网友C:
真是壕气!我还在用160G的HDD,最好也就120G的SSD。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壕气!我还在用160G的HDD,最好也就120G的SSD。

看来你要加紧升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是壕气!我还在用160G的HDD,最好也就120G的SSD。

我都早用500G的HDD了,你还在用160的...

网友D:
真是土豪,搞这么大硬盘,羡慕不已;说白了,你就是来拉仇恨的;顺便悄悄问一句,请你做一个2TB的微功耗的盘要多少钱?

网友E:
MLC耗电太大,T盘都很难,2T更不要用了。
我记得好像看过intel的企业级800G的MLC盘最大功耗都超过10W了。
正因为做不了2T的MLC,我也只能找到B17颗粒的TLC做2T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MLC耗电太大,T盘都很难,2T更不要用了。
我记得好像看过intel的企业级800G的MLC盘最大功耗都超过10W了。
...
[/quote两个盘加一起最大才2.5W。再减去硬盘盒本身的1瓦,单个盘的最大功耗才0.75W,是不是远远超过你的想象?这就是DIY的最大好处,比各种名牌盘强100倍。Tlc那玩意儿冷数据惨不忍睹根本就没法用,开成slc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土豪,搞这么大硬盘,羡慕不已;说白了,你就是来拉仇恨的;顺便悄悄问一句,请你做一个2TB的微功耗的 ...

这才几个钱能拉多大仇恨,有一半是从单位顺过来的就没花几个钱。价格跟正常2t盘价格一样。无非开卡数据给你改一下不就完了。

网友F:
你做这么多mlc盘不卖掉留着干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做这么多mlc盘不卖掉留着干啥啊

留着当纪念呗。又值不了几个钱反正放100年又放不坏。

网友G:
没看懂,4t的多少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看懂,4t的多少钱一个?

这是用一个raid硬盘盒合二为一的

网友:
2tbmlc 当年可是天价。

网友:
几十个啊,不拿几个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