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virtualbox如何一次性关多台虚拟机?

楼主(2024-11-12):
virtualbox里跑了好几台虚拟机,如果想把virtualbox关闭了,现在是虚拟机逐一手动关机,有没有一次性可以关闭多台虚拟机的办法?

网友:
调用命令行啊
简单的就是直接把要关机的命令写到一个比如bat(对于windows来讲)或者sh(对于linux)文件里面执行就好了
复杂一点可以自己做个界面程序去调用命令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