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保洁阿姨修个小电锅

楼主(2024-11-12):
阿姨说不通电了,先测下发热线圈有没有断,断了就没修的价值了,没断

原来是开关不行了,小开关,长时间工作触点都黑了

接触电阻太大了,塑料都糊了

没有三档的开关,找个引水机的开机,也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住,废了低温档,修复完成

网友A:
电流大开关受不住,这类型的开关都用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开关受不住,这类型的开关都用不了多久!

便宜,量大管饱,坏了直接换个新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网友:
短接,插头当开关。

网友:
对阿姨真好,帮修小电锅。

网友:
这样的小开关很便宜,我平时都多备几个,红包买的,几分钱,专门给家里的小电器用。

网友:
单挡不如直接取消开关一劳永逸

网友:
买泡面送这样的小锅子的

网友:
开关是最容易坏的!!!

网友:
不知道是多少瓦功率的。

网友:
大功率的一般开关很难扛得住,直接短接一了百了

网友:
我电动车的喇叭开关也坏了。这样的开关就是不经用。

网友:
这样的小开关通大电流寿命也难长。

网友:
打火成这样的 加一个电容可以延长寿命

网友:
比较简单一些,更换一个新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饮水机开关没那么大的电流,能用三天半,你啊姨还会找你的。

网友:
这个开关感觉质量好些

网友:
小开关,电流大了抗不住。

网友:
开关+继电器应该可行,但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
这种开关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