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米家感应夜灯延长亮灯时间

楼主(2024-11-12):
米家夜灯原来的亮灯时间是15秒左右,来回挥手实在影响心情,通过借鉴本坛发帖,改动3、4引脚电阻,实现了长时间亮灯,但是因为只找到一个515的贴片,亮灯时间达到了17分钟,原板的电阻大概是75K,所以亮灯时间应该是(新电阻-75K)*15秒。正在领双11红包,看看能不能买几个合适的贴片电阻,改成3分钟左右应该是最合适的!

楼主:
公式写错了,应该是(新电阻除以75K)

网友A:
19年的产品,有年头了,现在红外热释的小夜灯几乎已经见不到用biss0001的了。楼主可以考虑买个电阻本,几十种常用的阻值。如果每次修东西都去单独买一个阻值的电阻,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年的产品,有年头了,现在红外热释的小夜灯几乎已经见不到用biss0001的了。楼主可以考虑买个电阻本,几十 ...

好的,建议非常好,这几天就买点

网友B:
这小米的灯是真抠门,才三个小灯珠,虽然后面电路做的很复杂,性价比不高,不值得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小米的灯是真抠门,才三个小灯珠,虽然后面电路做的很复杂,性价比不高,不值得买。 ...

嗯,当时我记得是花了近50块钱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公式写错了,应该是(新电阻除以75K)

应该是可以编辑的啊,那个地方我看不懂,时间长了不能编辑,刚开始能编辑,具体编辑能用多久没注意过
时间长了有个补充

网友:
还阔以用了这么久,亮的时间太短也麻烦。

网友D:
电源头是小灵通手机的,有个同款头

网友E:
空间足够,还不如飞线出来接个500K的可调,随意控制亮灯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编辑的啊,那个地方我看不懂,时间长了不能编辑,刚开始能编辑,具体编辑能用多久没注意过
时 ...

找不到编辑的地方啊,发完我就发现错了,没找到怎么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头是小灵通手机的,有个同款头

很多年前的小灵通充电头,一直没舍得扔,别说,质量还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间足够,还不如飞线出来接个500K的可调,随意控制亮灯时间

是的,这个方案也是很好的

网友F:
换一个可调电阻,是不是可以想多少分钟就多少分钟?

网友:
米家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电路做的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一个可调电阻,是不是可以想多少分钟就多少分钟?

更不好控制了,除非不影响在线测阻值,总不能调了阻值守着灯记时间吧

网友:
正准备买几个充电的小夜灯,没考虑到可以亮多长时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