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NETGEAR SAL018F2美国网件路由器的电源简单拆解

楼主(2024-11-12):
NETGEAR美国网件路由器的电源

电源是好的,还要继续用,所以就只是拆开看看
对比其他家的,这个电源真是厚道

以下是铭牌,标称12V 1.5A
求教,电流是否可以改大点?
既然逛数码之家,电源嘛,当然得加一句能否改可调?

我看那个输出端的磁环电感非常瘦弱,是否可以换个?
C4输出电容缺料,想必比这个高级一些的电源肯定是有这个料的
当时这个路由器四百块

电路板背面

以下后补充
U3确定431

已找到431改电压相关资料,晚上回去试试看

网友:
能稳定工作地话就别动它,小心死给你看...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网友:
这么小的电源有必要折腾吗?

网友:
喜欢用绿色胶带,果然是侨威。

网友A:
U3 分析 是不是431  就可以改了

网友:
电流就不要想改大了,它不给你标大就谢天谢地了

网友:
输出缺了一颗电容
有光耦和TL431,可以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U3 分析 是不是431  就可以改了

U3写的大大的431

求教怎么改

网友:
这货用料也一般吧电容都不是大厂的

楼主:
已找到431改电压资料,晚上回去试试看

网友:
意义不大吧

网友:
加颗电容就行,不要乱改

网友:
能够修复有成就感,不过太小没有修复价值

网友:
修着玩一下可以的

网友B:
12v,1.5A,改可调有多大的意思,要改也改个电压高点,电流大点的吧?这小的也不适用吧?

网友:
曾经的高大上,现在也不值一提了吧,被国产打的满的找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1.5A,改可调有多大的意思,要改也改个电压高点,电流大点的吧?这小的也不适用吧? ...

这不是无聊

网友:
这还算好?你看看欧陆通的适配器就明白了

网友:
路由器的电源,出品如此,已经非常耐用.改大电流有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