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昂达V820W OTG损坏维修成功

楼主(2024-11-12):
直接把这个管子换掉就行了,完美修复,电压倒灌( 不接充电器显示充电),连接OTG线输出电压低(3.6v),我这个只是这个管子坏了,如果是升压坏了,换这个还是没用的

网友:
看不懂,帮顶...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网友:
这东西不好找毛病

网友A:
没有全图,没有标明故障点元件,很难看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全图,没有标明故障点元件,很难看懂啊

看上一个帖子,已查出故障原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0727-1-1.html

网友:
会修会分析就快 不然看道当垃圾

网友:
竟然找到IC型号了

网友B:
怎么赶脚和粗粮盒子里的芯片一样,输出3.3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赶脚和粗粮盒子里的芯片一样,输出3.3吗?

不,这个就是电子开关,从开机开始,输入一直有5.1V,输出0V,只有插otg线给个信号,才会导通输出的,就是这个芯片坏了才导致这种症状的

网友C:
这一款可能连固件都不好找到,能够修复真不容易。

网友:
能找到病因才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款可能连固件都不好找到,能够修复真不容易。

不用啊,直接装正常的win10/32位系统,打个驱动包就行了

网友:
支持一下,这个很厉害了。

网友:
经验是宝贵的财富

网友:
会看图干活的都是高手!我盲人摸象

网友:
看样子就是一个电子开关,控制充电和otg输出。

网友:
水平可以,查到芯片型号替换好的

网友:
这个是升压的。我前面帖子说了

网友:
原来真的是6288!我的平板屏被人不小心压裂了就没有继续修.OTG这个芯片非常容易损坏,我感觉我总共都没有用过几次OTG,中间保内还因为OTG损坏返厂更换过主板

网友:
我想问问怎么看丝印查型号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