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ap XD9531

楼主(2024-11-12):
手里有一个室外ap,没有名牌了,不知道型号
拆机恢复了出厂设置,默认wifi的SSID是“Bexin”
通过尝试默认弱密码登录上了wifi
连接到上级路由器后手机可以自动上网,连接到电脑找不到后台,登不上去,应该是个瘦AP吧
主板写着XD9531 应该是高通的主板吧。
现在是这个主板是通过刷固件比较好,还是找到可以兼容这个ap的ac无线控制器

网友:
这种玩意一般都是瘦的,还是接TTL看啥配置找固件刷了吧,想到到配套的AC几乎不可能...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f

网友:
看型号,不知道是不是QCA9531芯片的。如果是,内存闪存是64+8,就刷个openwrt用吧。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不错

楼主:
进putty出现只有这几行代码是代表什么意思,第一次进来

楼主:
这是未成功读取数据吗?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没有其他参数了

楼主:
U-Boot 1.1.4 (Feb  8 2017 - 16:05:21)

ap147 - Honey Bee 2.0DRAM:
sri
Honey Bee 2.0
ath_ddr_initial_config(219): (16bit) ddr1 init
tap = 0x00000002
Tap (low, high) = (0xaa55aa55, 0x0)
Tap values = (0x8, 0x8, 0x8, 0x8)
4 MB
Top of RAM usable for U-Boot at: 80400000
Reserving 200k for U-Boot at: 803cc000
Reserving 192k for malloc() at: 8039c000
Reserving 44 Bytes for Board Info at: 8039bfd4
Reserving 36 Bytes for Global Data at: 8039bfb0
Reserving 128k for boot params() at: 8037bfb0
Stack Pointer at: 8037bf98

网友:
这种的,还是第一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