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巧手的朋友,怎么拆掉这个外胎

楼主(2024-11-12):
前几天在外面捡到一个独轮车轱辘,外胎基本全新,发现内胎有破损,想拆开补一下,焊成一个独轮车,可是因为轮毂非常薄,一撬就变形,不敢动了,怎么能把外胎取下来呢?

网友:
去车行拆吧

网友:
找汽修店用扒胎设备。

网友:
这个轮毂真是太差了,当独轮车的话,也不能载重物啊,所以建议你买个新轮毂,用这个旧轮胎;所以你找个修车的帮你拆下来就可以。这叫捡了一个轮胎,要配车架,然后组装一台车。

网友:
然后还要配电池,改电动

网友:
正常情况这种轮胎是很好拔下来的,再薄的轮毂边也不可能撬变形,应该是用的方法不对。已经变形了,就从变形处拆掉轮胎,然后再矫正。

网友:
一撬就变形,这轮毂质量堪忧啊

网友:
气撒了吗?这轮毂不会这么轻薄吧。如果真这么轻薄,没啥价值。

网友:
用专门的扒胎工具很容易拆下来

网友:
扒胎器吧,这一翘就变形,。没招

楼主:
捡回来就是一点气都没了

网友A:
6楼说的对,先放汽,卸下汽门针,将胎半边向下踩,用撬棒从半边向外撬,就能卸下来。

网友:
这个把气放干净,然后用脚把轮胎边踩一下,让轮胎与轮毂分离,正常内胎就能从缝隙拽出来了吧?感觉并没必要拆外胎

网友:
引用 网友A:
6楼说的对,先放汽,卸下汽门针,将胎半边向下踩,用撬棒从半边向外撬,就能卸下来。 ...

对什么对?内胎都破了,哪里还有气?除非内胎没破,那也不用拆了。

网友:
一撬就变形的轮毂,估计也用不住

网友:
轮骨这不完蛋了吗,这么结实还是别拆了

网友:
这种多半是手推车上的,质量非常差,轴承用几天就完蛋

网友:
要把外胎唇口全部压到轮圈中间那条深沟里再翘,不然轮圈必坏

网友:
彻底放气,先用粗绳子穿过轮毂一边的三个孔,扎紧一边轮胎,让轮胎偏向另一侧,然后慢慢撬开一个缺口,把轮子放地上,用叫踩着中间轮毂,用老虎钳垫厚布夹着缺口用力拽出来,开口两边可以塞木棒之类的支撑,扒出差不多1/3了就可以松开绳子了,然后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