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的升压板,居然是坏的

楼主(2024-11-12):
某宝老谁家买的升压板,一直吃灰,这两天翻东西找出来了,想着用一下,也没在意,输入接了12v,测量输出只有几伏电压,在跳动,输入也只剩下几伏电压了,感觉不太好,像是哪里短路了,赶紧断电,翻来覆去的检查,发现一处连锡了,奶奶个腿的,啥情况啊。然后发现Y2010DN,管子应该是击穿短路了。头大头大。。。

网友:
别说这了,前段时间买的超声波液位计竟然都是个坏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网友:
东西不能囤啊

网友:
这东西到手就要试试,这坏的还找谁!

网友:
我买个孔16的锯片 居然装不进台锯

网友:
出厂没有进行测试,出现这个情况比较烦

网友:
这个一般出故障就是烧管子。

网友:
新板用前也得先查一下,应该养成这习惯。

网友:
出厂不检测吗

网友:
看情况是东西到手都没有加电测试一下。

网友:
淘宝买新的降压版同样有坏的,

网友:
肯定出厂没有检测

网友:
其实遇到好的这板子挺好用的

网友:
短路的是mos管GD极,不应该烧整流管,你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出厂都没检验

网友:
换功率管试试,芯片左侧是德州仪器原装丝印,右侧字体很细不像原装,再不行买原装TL494芯片。

网友:
出厂没有测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