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解奇磨QM-3601B无刷冲击批

楼主(2024-11-12):
黄鱼¥70买的一电一机!

找不到具体参数,三档调速0-1600  -2100-2800

铭牌

感觉是出口机器要么就是试验机

冲击齿轮组和冲击头

4815纯铜电机

配套的电池组,返修品。插脚自己又重新补焊,来的时候有一个镍片脱焊!

电池用的天能2600,内阻31豪欧,整组电池5安放电放出来2000msh,小打小闹能用!

网友A:
这电池还可以,就是点焊的不牢固,真省材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还可以,就是点焊的不牢固,真省材料啊。

他这个是受潮电池组,随便配了一个板子

网友:
机器很漂亮,70,值了!

网友B:
这是大品牌为了价格锚点战略出的阉割机,原品牌是KIMOJI,
非常出名的一个日本品牌,坛子的里的老友都知道。

就起子机来说,个人用基本没啥差异,与东成啥的没大差别。
个人说明如下
1、个人用基本很少用起子机的,无刷的线性不太够,18V的就更加不太好操作。
2、个人用倾向于12V的,M3螺丝也能打,操作水平够高的话,家用也能用,也好用,没有反作用力,水平不够就打崩螺丝,善泳者溺于水,反正我家用不用。
3、70元带电池你还要啥自行车。
作业用如下
1、这玩意贼适合打木螺丝,,拆大螺丝,打扭矩要求不高M4及以上螺丝。谁用谁知道,
2、18V便携性会差一些。
3、起子机确实好用,国外比较好受众比较广,因为他们穷多用于木头建房子(我们不穷但是用不起),各种长自攻螺丝,开孔,都很合适。
4、但是我们国内,估计也就适合搭展台的人使用,多是木螺丝作业,贼好用,打木螺丝是真的好用,我再次强调。
5、水电工、装修工大多数场景都有扭矩要求,或者不需要大扭矩,一把电钻就能搞定。这东西就鸡肋了。
6、有连续作业要求的,这米沃奇的二手机器一大把,150元就能买到成色贼好的有刷裸机。暴力耐用性完爆小品牌。

网友:
把头子换下可以增加电扳手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大品牌为了价格锚点战略出的阉割机,原品牌是KIMOJI,
非常出名的一个日本品牌,坛子的里的老友都知道 ...

手里还有一台良明21伏有刷冲击批,往硬木上打木螺丝确实舒服,有机会找找12伏有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大品牌为了价格锚点战略出的阉割机,原品牌是KIMOJI,
非常出名的一个日本品牌,坛子的里的老友都知道 ...

品牌是KIMOJI,奇摸鸡,果然是日系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大品牌为了价格锚点战略出的阉割机,原品牌是KIMOJI,
非常出名的一个日本品牌,坛子的里的老友都知道 ...

我有把米沃奇2653起子机,无极开关,大小螺丝都通用。最大的缺点就是重。如果不是比较重会成为主力电批。

网友:
这机子70不贵,有把冲击起子机的确可以解决很多难题,比如拆很难拆的螺丝螺母。你用大板手都拆不下的的螺丝螺母,用冲击起子机哒哒哒就下来了。

网友:
奇磨,真耐磨,当年搞了4套,打了万米桥架,杠杠滴

网友:
用料杠杠的,工具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大品牌为了价格锚点战略出的阉割机,原品牌是KIMOJI,
非常出名的一个日本品牌,坛子的里的老友都知道 ...

用习惯了起子机,平时锂电钻很少用了,只有精密钻孔的时候偶尔用下

网友:
看着质量不错,使用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
点焊时间过长了啊。烧穿了

网友:
捡漏成功,吃灰3年5年后就可以拿出来换脸盆了

网友:
拆解较彻底,质量很好,让它好好服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还有一台良明21伏有刷冲击批,往硬木上打木螺丝确实舒服,有机会找找12伏有刷机 ...

12V有刷机就是5228大有了   那个牌子也很厉害

网友:
以前刚玩工具那会,一直很迷恋冲击批起子,感觉挺好玩的 ,慢慢的后来觉得好像实际用途中也没适应场景,就入了电动扳手,可以拆一下摩托车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大品牌为了价格锚点战略出的阉割机,原品牌是KIMOJI,
非常出名的一个日本品牌,坛子的里的老友都知道 ...

我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