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8能实现这个吗??天问五幺要怎么拉?

楼主(2024-11-12):
STC8H1K08-36I-TSSOP20能实现这个吗??
不会程序…………向试试图形化编程结果也是无从下手,
天问五幺要怎么拉?

4个按键,K纸切换en输出,K1/2/3分别切换对应行的切换不改变en输出
天问这图形化没明白怎么推荐按键…………

有大佬能指教下吗?

网友A:
还是抽时间 看看C51教程视频吧,这种有些问题根本搞不清,属于娱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抽时间 看看C51教程视频吧,这种有些问题根本搞不清,属于娱乐用的

完全不会程序 看球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完全不会程序 看球不懂…………

静下心来,看视频,看完就开始模仿,,错了再重来,都是这样的,有个10天半个月应该可以入门了,,只是比较枯燥。。坚持下来一定能成功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下心来,看视频,看完就开始模仿,,错了再重来,都是这样的,有个10天半个月应该可以入门了,,只是比 ...

老了学不会了…………超过2天不能实现就可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了学不会了…………超过2天不能实现就可以放弃了

放弃很容易,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坚持下去肯定会有收获,,我以前也没学过编程,曾经以为高不可攀,当你真的决心去做一件事,不说100%成功,起码成功了一半?

总结一下,想学,直接干就完了,虽然每个人智力不一样,但总会进步的

网友:
要先声明变量,在那个图形编程里找到相对应的IO接口,设置初始值。然后再写逻辑,满足什么条件,切换相对应IO口的变量值

网友B:
对于做MCU编程来说这是最基础代码,用if简单判断就行,用IO中断也行,用switch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做MCU编程来说这是最基础代码,用if简单判断就行,用IO中断也行,用switch也行. ...

人家是小白,你说的这些人家都看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了学不会了…………超过2天不能实现就可以放弃了

老了不找DIP玩   居然非要用TSSOP20   自虐啊?

需求看上去象个开关控制LED 点灯 ,找个面包板搭一下
到处是C51代码   抄抄改改  2天应该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了不找DIP玩   居然非要用TSSOP20   自虐啊?

需求看上去象个开关控制LED 点灯 ,找个面包板搭 ...

算是点灯程序吧 就是控制模拟开关用的

网友D:
能将问题讲得清楚,是做了1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将问题讲得清楚,是做了1半了

板子去嫖了…………明天应该就能发出来了
程序是一点也不会…………
配合CH486做切换开关

网友:
STC8H1K08控制LED灯没任何问题的,可以去论坛看学习视频。

网友:
其实很好奇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图形编程,真的会有入门启发作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算是点灯程序吧 就是控制模拟开关用的

en 是指哪个引脚?    19 还是2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en 是指哪个引脚?    19 还是20 ?

20 最上面那个

网友:
弄个STC的例程,改改就好了

网友E:
这mcu图形化编程 还真没有玩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mcu图形化编程 还真没有玩过呢

去玩玩 玩会了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