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铲排线皮神器 !!!

楼主(2024-11-12):
话说一条排线胶老化 就是头子散了 没法插拔  只能剪掉散掉的那一节  退后再利用  那么排线的那层胶皮不好脱掉   就想到了这个办法  亲测好用  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网友A:
这小工具挺好,前提是要有个外热式烙铁,还有夹持刀片的那个东东,这个东东后半部分和烙铁头一样,可以插到位,加热效果才好。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

网友B:
这个真的是厉害了

网友C:
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D:
这个铲铲可以铲净一切排线胶皮

网友E:
感觉排线太难整了,易折断中间不好焊接

网友:
高手在民间,这个也能搞出来,太实用。

网友:
简单实用效果好

网友:
太牛了这你也能想出来,妙招!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看上去挺不错的,佩服

网友:
好东西好办法,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这个铲排线皮的办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小工具挺好,前提是要有个外热式烙铁,还有夹持刀片的那个东东,这个东东后半部分和烙铁头一样,可以插到 ...

这个烙铁差点就扔垃圾了  还好犹豫了  那个夹夹网上有买  两个固定螺丝孔就自己加工下  真的好用

楼主:
没事就瞎折腾  之前用T12刀头刮过  根本想不通  狗啃的一样  这个就整齐划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的是厉害了

好用  有时那些排线不好买  机器自带的厚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办法总比困难多。

嗯  这问题困扰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铲铲可以铲净一切排线胶皮

刚刚试过0.5 60pin的 铲的很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排线太难整了,易折断中间不好焊接

不折死一般很少断  有些质量不好的可能这到底就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