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拍一个地下工业污水泵站,维修无果!

楼主(2024-11-12):
上班的单位叫我去修一个泵站,这是我份内的额外任务,也不敢说不去。那就走起吧!
按导航找到地方,还是个地下工程,外面没什么声音。
先下几级钢筋扶梯,再下十几组长水泥台阶,就下到机房了,里面噪音却是真的大,说话全凭吼!难怪要下地。
进门口一组应急事故集水坑,右转就到了机房主,一个柜子立在那里,控制三台55KW的管道泵。里面墙角还有一组事故排水设备。故障描述是变频器故障,先测了下正常电机工频电流85安培左右,故障电机变频器启动时25HZ电流就达185安培变频器保护停机了。不敢重复试机,看控制方式是变频器启动后自动切换成工频运行,好像不太合理,没有发辉变频器的节能作用,这个不管它,不是我应该操心的事。每台电机都是变频专用 的,后面都 有专用的工频全压散热风扇,拆开电机接线盒,线路接头没问题,绕组没没电,电没什么好查的了,拆进水接头,探查叶轮阻尼吧!拆了N外罗丝后,看到叶轮了,除了一个小树杈杈,没什么异常,用手转一下叶轮,很丝滑。没招了,宣布电机盖白布,OVER!

网友:
变频转工频,????Y~△

网友:
体制内的啊,壕无人性...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网友A:
明明只看到 一台 变频器。应该是先变器启动,之后更换成 直连380.变频器退出,
启动第二台也是同样道理。

网友:
变频转工频

网友:
类似软启动功能

网友:
这么大泵体,机房还是挺干净的

网友B:
小树杈是关键,你故障机开机时是否确认机器可转动?估计是树杈卡住泵的叶轮,叶轮不转导致过载!去除树杈后开机试了没?可以关闭泵出口阀,开机后确认正常可转动,再慢慢开出口阀加载试试!

网友C:
变频软启动,然后工频运行
全都用变频运行要加变频器,造价太高
接触器都正常那基本可以判断电机寄了

网友:
相当于软启动

网友D:
现在有不少这样干的,多泵系统只用一个变频器,比如恒压供水系统,变频器把1号电机启动后如果水压够了就持续变频运行不切工频,水压不够就切换到工频运行,变频器再去启动2号电机,以此类推,直到达到系统设定的水压为止。退出水泵也是这样的原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变频软启动,然后工频运行
全都用变频运行要加变频器,造价太高
接触器都正常那基本可以判断电机寄了 ...

说明运转时没必要变频调速,所以就没用,变频器只用于起动。

网友F:
绕组不测一下阻值?,一般变频器后端不允许加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明只看到 一台 变频器。应该是先变器启动,之后更换成 直连380.变频器退出,
启动第二台也是同样道理。 ...

对呀?我可没说有三台变频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绕组不测一下阻值?,一般变频器后端不允许加接触器

理论上不允许,但理论被现实打败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绕组不测一下阻值?,一般变频器后端不允许加接触器

这么大的电机,绕组电阻一般万用表没法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明运转时没必要变频调速,所以就没用,变频器只用于起动。

是的,但这样运行不利于节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有不少这样干的,多泵系统只用一个变频器,比如恒压供水系统,变频器把1号电机启动后如果水压够了就持 ...

恒压供水系统与这个有点不同,变频器把1号电机启动后如果水压够了就持续变频运行不切工频,水压不够就切换到工频运行,在水压仍然不够时,变频器再去启动2号电机,以此类推,直到达到系统设定的水压为止。水压超过设定值时首先是降低频率,降到最低频率时(大约10HZ)水压还太高才会停止变频器运行,进行下一步的降压。这个工作过程要比这个泵站要复杂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明运转时没必要变频调速,所以就没用,变频器只用于起动。

对这个泵站没有降频的需求,只要水没有满出水池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树杈是关键,你故障机开机时是否确认机器可转动?估计是树杈卡住泵的叶轮,叶轮不转导致过载!去除树杈后 ...

小树杈卡在叶轮内部,没有与蜗壳摩擦,肯定不是元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