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海康双光热成像摄像机改手持机过程1

楼主(2024-11-12):
之前买了个4117热成像玩,需要连接手机使用,但使用时容易出现掉落等意外情况,想着玩个热成像不要把手机搞坏了!还是弄个带显示屏的热成像玩玩,目前4117也有改相机的方案,但是现在4117涨价厉害,单独4117都350-380了,再加上改机的主板屏幕那些成本超过530多了。于是想着淘一个手持机,在闲鱼上闲逛,发现海康的热成像摄像机目前价格挺便宜的,和4117同样规格的双光热成像才200出头,又看到有人改的海康双光热成像球机在卖,于是也想着动手diy一个!由于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有限,论坛里卧虎藏龙,所以把过程发上论坛和大伙一起探讨、研究,望懂得朋友不吝赐教
下面是闲鱼卖家的截图

根据卖家的描述;说明海康的双光热成像也存在diy的基础。而且双光机还有6mm的镜头,单独这个6mm镜头闲鱼都要卖90块钱,对于这种低分辨率的热成像来说,6mm镜头和双光融合功能更是增加性能的利器,因此在闲鱼上淘了海康的1217的半球机和枪机回来研究!
下面是双光热成像枪型摄像机拆解图,枪机的电源和主板是集成一起的,独立TF卡槽!

下面是半球形摄像机拆解图

另一个新版本的球机电路板,电路板带模拟视频输出端口,可惜没有安装IC

下图中间偏右的40pin焊盘就是模拟视频的IC,外围的原件都齐全,不知道补上后会不会有模拟输出。有朋友知道这个是什么型号的IC吗?知道的朋友分享一下!

下面是半球形摄像机分体电源板,集成TF卡槽!

这个枪机主板上的IC没查到资料,看着像是和485通讯端口或者报警输出有关,但不敢确定,请教一下朋友们,这颗ic涉及到主板裁切后的长度

楼主:
由于原来设计是球形或者枪型使用,体积比较大,而且没有视频输出大华的机子有模拟输出,但是差不多参数的要450元以上,两相对比,海康的物美价廉啊!这个机子改造成带显示屏的手持机,需要解决体积、视频输出、供电问题,视频输出我打算用个硬盘录像机主板来解决,主板体积经过研究,球机可以裁剪一部分凸出部分和丢弃电源板解决,枪机则需要裁切电源部分,两种机子如果都能够按图示裁切,枪机的主板最小约58mm*90mm,球机约64mm*90mm,主板上立式插座尽量改用卧式插座。
下图枪机的一体主板,需要去除电源部分,目前不知道裁切线位置板层间有没有信号走线,暂时不考虑动手搞这块主板。目前倾向于改球机主板,因为球机主板和电源是分离的,成功的几率比较高!

下面是球机的主板,图一为裁切位置,去除部分板层之间应该没有信号走线,继电器是报警输出用的,也没必要留。板子上大部分都是5V以下的供电,唯一一个给热成像传感器供电的8v也是由5v升压而成,还有一个热成像用的4.6v,是由12v降压而成,因此直接使用5v供电不是问题,只需要解决4.6v供电即可,串接二极管或者使用低压差降压IC,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降压IC,知道的朋友给推荐一下!

主板带有TF卡槽接口,网口,USB接口(3.3v)下图中已经标识,闲鱼卖家可能利用这个usb接口接了无线网卡实现的无线传输。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验一下!摄像机已经有预留一个2.0间距的插座在电源板上。

楼主:
经过研究,有了初步改机方案。
1:带显示屏一体!由于摄像机没有视频输出,需要增加一块电路板来实现
2:不带显示屏,手机电脑等WiFi直连,摄像机自身不带WiFi,需要增加一块电路板。

好了,这个帖子先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要进入动手改机了,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遇到不懂的可以留言问我!

网友A:
供电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占楼,先吃饭,晚上再继续

前面两张主板图挺清楚的 用的什么拍的?
应该用了三脚架的吧?

看图片裁减的样子 原图貌似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怎么解决

咸鱼截图显示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两张主板图挺清楚的 用的什么拍的?
应该用了三脚架的吧?

手机拍的,发的都是大图,方便大家看细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拍的,发的都是大图,方便大家看细节

哪款型号 效果不错有细节

网友C:
160120太糊了,双光没意义,不带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0120太糊了,双光没意义,不带融合

这个带融合的

网友C:
卖家上面的图并没有融合
双光融合是使用可见光视频提取轮廓后叠加到热成像视频上使热成像视频能更方便的看到目标,总之就是比如拍显示器是可以看到上面显示的内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卖家上面的图并没有融合
双光融合是使用可见光视频提取轮廓后叠加到热成像视频上使热成像视频能更方便的 ...

实测带2种融合显示,一共有15种显示模式

网友:
头大把手细,个人感觉把手再粗点比较好看

网友D:
感觉没必要去裁板子,就海鲜上这种圆锤造型的就也不错
另外我也对5V能否带动存疑,因为这种商用性质的摄像头还是12V供电的居多,所以有点怀疑他是不是在里面装了升压板或者是PD诱骗之类的玩意,然后拿PD协议的充电宝输出12V去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没必要去裁板子,就海鲜上这种圆锤造型的就也不错
另外我也对5V能否带动存疑,因为这种商用性质的摄像 ...

卖家说是只要5v输入,就不是走快充协议了,要么加了升压,要么就是改主板!

楼主:
其实也没必要考虑5v供电的问题,我直接2串锂电池供电应该就可以搞定供电问题,等我明天测试一下6v输入能不能工作就知道了!

网友:
双11有便宜的热成像吗

网友:
怎么荞麦大佬下面没了

网友:
还是买个枪式的成品吧,大几百就能买到了,效果比DIY的强多了

网友:
感觉体积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