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AKG牌SR450无线话筒接收机

楼主(2024-11-12):
采用120.700MHz晶振和村田10.7MHz陶瓷滤波器(丝印V-FK)

采用LA1145调频中频鉴频芯片

前面的显示屏

按键板背面

主板背面

网友:
爱科技的好像是中高端货啊,好看

网友:
爱科技有些高端啊

网友:
森海用的多,舒尔,AKG少些,都很稳定

网友:
这牌子的质量很ok

网友:
应该质量可以的。大面积铺地,好多过孔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