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折腾-SRNE-ML2420 太阳能MPPT半成品板子填坑

楼主(2024-11-12):
板子买回来几天了用亿佰特蓝牙模块没有成功,用电脑USB转TTL倒是很简单就连接上了也修改了电脑里面要改的ID255,搞不懂两种蓝牙模块的uuid都有啥区别…不深究了撸的妙享家的今天刚到…飞线IO(此处巨坑)到排针信心满满的上USB串口调试…然后它就让我崩溃了……说好的波特率上电开始就来乱码了…一度以为我飞线的时候固件模式焊盘短路了……然后怼着手册的引脚细看…我飞线的引脚居然是模块烧录固件的串口…你说你丝印上标记一个串口是怎么想的?不看手册的亏也不是吃了一次了…但是这次倒是挺郁闷的…我不知道论坛里折腾这个板子的大佬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然后后面就一路丝滑了…飞线到mppt板子上上电连接蓝牙成功读取板子固件以及版本信息…到这里算是成功了…然后开始用可调电源供电测试…太阳能供电端16v的时候这个控制板才开始启动给蓄电池充电…然后app界面和万用表测试端子接口处电压有1v左右的误差…蓄电池种类我用的是12v12a两块并联的电动车铅酸电池选择胶体也不知道对不对?我的太阳能板子开路电压16.9v,MPPT最佳值标的是14.1v…我用淘宝撸的模块可以达到这个值…感觉用这个控制板好像没有办法给我的电池充电…这就告一段落吧…希望可以帮到撸这块板子的坛友…

网友A:
你太阳板的开路电压是不是太低了,需要再串一块,我也一直关注它的功耗,mppt的效率还是挺高的,光足的情况下,损耗也还可以接受。

网友:
谢谢分享,diy技术帖,有干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太阳板的开路电压是不是太低了,需要再串一块,我也一直关注它的功耗,mppt的效率还是挺高的,光足的情况 ...

我这块板子开路电压16.9v就是这个样子…44v600w的大板子没法带就没有拿回来…串两块的话就少一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块板子开路电压16.9v就是这个样子…44v600w的大板子没法带就没有拿回来…串两块的话就少一块了… ...

还真有这样的,我是开路20v、工作18V左右,100w

网友B:
越折腾越明白,搞明白了就有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折腾越明白,搞明白了就有成就感。

现在基本上搞明白了,这个不适合给低压的太阳能电池板子用,也不适合给容量小的电池用…大功率大容量应该还可以……这个自身功耗有点不舒服……毕竟玩的都是小板子小电池…

网友:
这个终于说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真有这样的,我是开路20v、工作18V左右,100w

你这个100W太阳能电池板多少钱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有这样的,我是开路20v、工作18V左右,100w

我这个用这个就不怎么合适了…

网友D:
本来也打算撸2块板子来玩玩,但先是一度缺货,后来再看了大佬们的帖子,觉得这个活儿有些复杂和比较劳心,算了不弄这个啦,还是玩下小功率低电压的板子吧,感谢各位大佬的分享和楼主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也打算撸2块板子来玩玩,但先是一度缺货,后来再看了大佬们的帖子,觉得这个活儿有些复杂和比较劳心, ...

复杂倒是没啥复杂的,就是蓝牙模块的适配和飞线4根,切断两根线,接一个电感……关键就是不适合小功率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100W太阳能电池板多少钱一块?

我买的半柔性,双11,满减后120左右吧,微瑕疵款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半柔性,双11,满减后120左右吧,微瑕疵款

实际功率有多大?在哪买滴?

网友F:
我的裸板也接的rx tx,但是没测试,看来还得调整下。还买了另外一个插针版的蓝牙模块,控制板切割了两条铜箔,飞线了两条,蓝牙模块插上以后,用妙享的app可以连接上,但是不能通讯,调整rx和tx也不行,有空我再看下是怎么回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裸板也接的rx tx,但是没测试,看来还得调整下。还买了另外一个插针版的蓝牙模块,控制板切割了两条铜 ...

妙享的丝印RX tx这两个是给蓝牙模块刷固件的,在一个很高的波特率才会有反应…9-10这两个才是它的数据串口也就是太阳能板子能用的串口,可以给电脑通讯了按教程改下名字波特率和uuid就行了…不改的话应该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际功率有多大?在哪买滴?

淘宝,实际功率无法测,据称是足功率,我不在在乎,反正就是个玩,我挂在室内阳台窗户上的。

网友:
这个板子最近挺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