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最小的OPS主机

楼主(2024-11-13):
这个OPS主机可以说的上是最小的,阉割也是最严重的。

处理器是N3450,内存配置是4+128GB,配一个m.2 ekey的WIFI模组
带一个USB3.0接口,一个TF CARD接口,一个3.5mm麦克风接口
具体型号是SM6APLBOX02,这玩意根本搜不到一点有用信息
不过幸运的是找到了生产商,来自深圳的德晟达科技,官网已经删除该机型

飞线供电12V,单机功耗6W左右,系统在另外的机器做好,开启远程桌面即可
按下开机键,然后等启动完毕,最后插上网线远程链接即可,3.5mm接口只能录音

如果有大佬能提供原装的底板,感激不尽,我将会逆向开源出来

网友:
这玩意买来干啥?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网友A:
它能有什么用途呢?

网友B:
这玩意是不是插在什么智能会议白板里面的
就是一个电视机,插入这个模块,信号引入电视机

网友:
那么小体积真心好奇它的用途了

网友:
居然有飞线...

网友C:
好奇它的用途是什么,MINI的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能有什么用途呢?

OPS主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是不是插在什么智能会议白板里面的
就是一个电视机,插入这个模块,信号引入电视机
...

感觉有点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它的用途是什么,MINI的主机?

OPS主机,会议主机,电子白板

楼主:
我没有对应的底板,飞线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D:
OPS接口应该是标准的吧,找个别家的插上去应该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OPS接口应该是标准的吧,找个别家的插上去应该也能用

非标的,接口是JAE的,没看到这种接口的底板

网友E:
还以为楼主要说的是POS机,结果一看我也没有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以为楼主要说的是POS机,结果一看我也没有见过

哈哈,这玩意我也第一次见,根本搜不到一点东西

网友:
这个是干嘛用的啊,没见过,跟小主机一样吗?

网友:
臭鱼有人卖这个转接板,其实开机指示灯和vga还有USB都走这个接口,开机重启键是和插针直通的,有的有单独开机按键

网友:
小众产品,期待逆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