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有什么无线耳机推荐?

楼主(2024-11-12):
我也想上下班途中听音乐

网友:
主要是怕耳机佩戴时掉落,这个问题解决了,一般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脖圈式的不容易掉,就是累赘得多

网友:
森海塞尔 大都市,蓝牙、有线,全支持,如果使用usb砖光纤,7.1杜比小型功放,甚是完美!

网友:
看你是不是烧友,对音质有要求怕丢的话就买个hifi耳机可以拆线的那种,在买个支持ldac解码或者aptxhd的蓝牙颈挂线,

网友:
便宜就漫步者,好的就三星

网友A:
我买的十元左右的华强北无线耳机用起来很满意,我感觉比苹果那个无线耳机还小巧。

网友:
jeet one 半入耳式,佩戴舒服,但容易掉
感觉音质还可以,咸鱼几十块钱可入

也可以考虑B站捧得很火的 弱水时砂琉璃,个人没使用过,不清楚真实使用情况

网友:
加一句,如果是地铁通勤的话,建议还是耳罩式或入耳式的好一点,半入耳的耳机在地铁里不好用,风噪和广播音会让耳朵很难受

网友:
看你冬天戴不戴头盔,我是石家庄这边冬天挺冷,我都是戴全盔,用那种类似苹果那种造型的无线耳机,红米的,就是摘头盔的时候容易掉,别的还好不影响,小米手机设置了连接蓝牙耳机情况下10秒自动接听来电,接电话也还行!

网友:
怕掉就买入耳式,或者头戴式。

网友:
自从去旗舰店试戴了这款耳机
一开降噪,整个人都麻了
虚幻的感觉,深入骨髓
盯着攒钱,买买买

网友:
10-百元的耳机就不错,用上千元的耳机,给他个上百元的,我敢说他也不一定听得出来有啥区别,中国人大部分人就有为了面子

网友:
买个百元出头的足够了

网友:
便宜的音质好的还是推荐有线的 几十块钱的音质就相当棒
为了方便还是得无线的 这得分人有的耳孔适应带入耳式 有的喜欢挂耳 这个价格就区别大了 便宜的说实话音质不咋样 还得看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十元左右的华强北无线耳机用起来很满意,我感觉比苹果那个无线耳机还小巧。 ...

是的 我也很满意 然后又买了俩

网友:
无脑推荐小米家的,买不了吃亏。

网友:
三星buds l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