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又来改造一款薅羊毛的x小蓝牙音箱,

楼主(2024-11-12):
下载菜鸟3app,然后1分钱得到的小蓝牙音箱。

外观还过得去,就是音质不咋地。

正面没螺丝,看看后面。

后面又2颗螺丝固定。

里面居然有一节14500电池。

整个板子有3颗芯片,一颗蓝牙芯片,一颗功放芯片,一颗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单声道得功放芯片,mix2018
杰里的蓝牙芯片。

AXS4054锂电池管理芯片。

电池插脚有错误,红线是负极,黑线是正极,正常来说应该是红正黑负。

发帖时才发现,改造的照片没有拍,
就是用一个1.5寸的全频喇叭替换掉原机的玩具喇叭。
全频喇叭太厚导致不能用14500电池,最后用的聚合物锂电池代替。

楼主:
这小东西听好看的

网友:
改造完了音质好吗

网友:
为啥我的菜鸟app撸不到1分钱的玩意,难受

网友A:
昨天在淘特才兑换了一个车载和家用2合一小吸尘器了,太开心了

网友B:
电池线人家是故意搞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线人家是故意搞反的~

我X,好有道理的样子,这样自己私拆了不懂地话接上就烧了...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网友:
电池线反接估计是厂家故意的,
纸盆喇叭人声还凑合吧。

网友:
插线就是厂家故意这样弄的,一般杂牌货就是这样,正规厂商不会正负弄反颜色。

网友:
喇叭换了音质应该有提升

网友:
故意正负弄个坑

网友:
正负弄反颜色,既然已经拆开,按着线槽空隙,将两根线的线头御出,更换位置插入,然后用电烙铁改接另一头的线,很简单.

网友:
又是JL的芯片

网友:
把喇叭固定板挖空,然后换个喇叭会有惊喜

网友:
电池线反接估计是厂家故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在淘特才兑换了一个车载和家用2合一小吸尘器了,太开心了

我换过不少东西了,包括蓝牙耳机(几种款式,只能说听个响)与带U口排插(这个实用)等

网友:
换个喇叭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