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清洁三头飞利浦剃须刀,大概碰触了切割网,其中一个刀头卡住不转了,修!

楼主(2024-11-12):
用牙刷清洁机头时,可能用力有点粗暴,碰到了其中一个刀头的切割网,再开机结果卡住不转了。

知道这东西很难拆,还好有多年前拆机图片保留在手机里,于是下决心拆开一试。

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复习了前拆机图片,顺利拆出了切割网。反复测试,卡住不转的原因就是切割网中其中的几个网格格挡碰触后有点内凹挡住了刀头的转动,但用肉眼看是看不出来的。

废了一些脑细胞,不知用何工具去修复这类的故障。想着拆机一把牙科钩针都解决了,为何不再试试这把钩针趟平变形的切割网呢?别说,这把带三角弯头的钩针还真是好使,用顶部最短三角的一边分别斜放进切割网的内外圈不断压平旋转,结果奇迹出现了,切割网再也不卡壳进入了平滑的状态。

别的不说了,上点图以备忘和用得着的人。

网友:
飞利浦早期质量可以

网友A:
我这型号很好拆散的

网友B:
我是定期把刀头放到水龙头冲洗基本都能冲干净。

网友C:
教科书般的图解,赞

网友D:
飞利浦剃须刀做工不错

网友:
剃须刀老大,无法被超越

网友:
这个讲解质量不错!

网友E:
这铜色网罩是镀钛了吗?

网友:
感觉后期的剃须效果不如早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型号很好拆散的

你看看,电压标注14.5v,机芯里的充电电池还是3.7伏锂电,这点已经困惑了了好多年了。还有更令人惊讶的是,里面的锂电芯使用十几年后几乎没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定期把刀头放到水龙头冲洗基本都能冲干净。

除非高压水,不然很难洗冲出里面的油腻残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教科书般的图解,赞

谢谢鼓励。
还有整个剃须刀的拆机图片,那才叫难拆。上下两瓣外壳通过一个活动的卡接弹片卡接在一起,上下卡扣都很难伸进拆机工具去拔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铜色网罩是镀钛了吗?

不知什么材料,到这种可以天天过水的金属旋转小件,不用任何油,十几年如一日,丝滑的狠。且切割刀越用越锋利!当初设计师的脑洞不知有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非高压水,不然很难洗冲出里面的油腻残存

是的,我有时也用拇指遮挡住水龙头出口只留一点缝隙就变成高压水了冲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利浦剃须刀做工不错

感谢加分鼓励!

网友:
质量求存几个年代。。。

网友:
飞利浦的刀头很好拆的

网友:
这个看着好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