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二代充电宝式便携点焊机

楼主(2024-11-12):
二代充电宝式便携点焊机,电池刚5000多毫安,内部很简洁,刚90元。

楼主:
主芯片,不太懂,这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
就这丁点 电池,19还差不多

网友A:
单片机控制的,6个MOS管,还可以。没屏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控制的,6个MOS管,还可以。没屏幕吗

哪里6个?我怎么只看见了3个?

网友:
这种电池容易鼓包

网友:
这种好不好用

网友:
不知道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实际点焊效果如何?

网友:
电池不大行

网友:
这种不行,用几次后牢固度就不行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电池不行了,还是得用电容式或者微波炉变压器改装的那种。

网友:
果然很简洁,不知道效果与电池工作如何

网友:
点焊效果如何?

网友:
效果不行的,不经常用就是一次性的

网友:
就三个管子能焊上吗

网友:
我是买了裸板组件,然后用18650组了大容量低阻值的12v电池组供电

网友:
关键想看看点焊的效果,没有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
连数显都没有,控制点焊毫秒不直观。

网友:
这玩意就别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