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两个wifi,看起来能改sim卡, 但不容易去掉云控, 大家避坑

楼主(2024-11-12):
看界面方案不是 @garyjohnson 提到的那种容易改IMEI的, 估计很容易被远程云控

讯优 D623 ZXW 可拆卸电池

boorgeel 内置电池的

网友A:
三个ESIM???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网友:
中兴微可以编程器刷无控的bin,不过你这个半板的缩水太厉害
ASR看起来就很简陋的样子。。。网速上限不如中兴微

电池鸡天花板 海尔1868
网口鸡天花板 堂米(灵趣) R1962-1963
电池带网口鸡天花板 中兴K10

网友:
据说影疼有的能改不知真假

网友:
花了80买了个,暂时用着还行!

网友B:
速度怎么样

网友:
后面出的要改串,飞线,刷后台才好使

网友C:
上面那个典型中兴微啊,我手里的中兴微设备有时候连续用几天会无信号,恢复出厂可破,又能用几天,不知道是不是所谓的云控,IMEI已改,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上都好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怎么样

凑合,两三个手机同时刷视频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那个典型中兴微啊,我手里的中兴微设备有时候连续用几天会无信号,恢复出厂可破,又能用几天,不知道是 ...

样子一样吗,是没有4G信号还是没有WIFI信号。可能是死机也可能云控。

这种的IMEI怎么修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ESIM???

黑的两个ESIM芯片。
蓝的一个ESIM芯片加两个空焊盘。

网友D:
这两个都好改,上面是中兴微/下面的是ASR。折腾乐趣无穷,可以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都好改,上面是中兴微/下面的是ASR。折腾乐趣无穷,可以多学习 ...

有教程资料吗?

网友E:
坛友们玩这个真是溜啊!话说这个到底是干吗用的?------代替家里不用拉宽带么?这资费比宽带还便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样子一样吗,是没有4G信号还是没有WIFI信号。可能是死机也可能云控。

这种的IMEI怎么修改呢? ...

显示SIM卡有效 没有4G信号 wifi和局域网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坛友们玩这个真是溜啊!话说这个到底是干吗用的?------代替家里不用拉宽带么?这资费比宽带还便宜? ...

如果住所不固定,或者常年出差党,肯定没条件安宽带了,还有就是有些小区特定运营商或者小区宽带垄断,质次价高

网友:
也入手了上面这一款,拆开里面的主板竟然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SIM卡有效 没有4G信号 wifi和局域网都正常

如果近断电重启能恢复像是软件故障或基带死机之类的。

如果恢复出厂设置才行恢复, 则很像是被远程控制了。

中芯微的可以开adb进入看看情况。 我这个用adb shell能看到一个可疑的iccid_check进程。
登录网页后打开 http://192.168.100.1/reqproc/pro ... &debug_enable=1 就能开启adb了。

听说中芯微的可以刷别的固件, 可以刷了看看。

楼主:
讯优 D623 ZXW 这个型号的启动脚本能通过adb提取到

开启 adb URL http://192.168.100.1/reqproc/proc_post?goformId=SET_DEVICE_MODE&debug_enable=1

修改 IMEI URL http://192.168.100.1/index.html#imeistl

获取 /etc/rc 脚本如下
#!/bin/sh

/bin/mount -t proc proc /proc

echo "Starting mdevd..."
/bin/mount -t tmpfs mdev /dev
/bin/mount -t sysfs sysfs /sys
echo /sbin/mdev > /proc/sys/kernel/hotplug

/bin/mount   -t  tmpfs   tmpfs    /tmp
mkdir /dev/pts
/bin/mount   -t  devpts  devpts   /dev/pts
/bin/mount   -t  debugfs none     /sys/kernel/debug
mount -t jffs2 -o ro mtd:imagefs /mnt/imagefs
mdev -s
fs_check "normal"

echo 80 > /proc/sys/vm/swappiness
echo 12582912 > /sys/block/zram0/disksize
mkswap /dev/zram0
swapon /dev/zram0

mkdir -p /mnt/userdata/cache /mnt/userdata/etc_rw /mnt/userdata/var
echo 1 > /proc/sys/kernel/sysentry

ln -s /tmp /tmp/local
ln -s /tmp /tmp/tmp

mkdir -p /tmp/mnt

mkdir -p /var/local/tmp/ppp/status
mkdir -p /var/local/tmp/ppp/peers

mkdir -p /var/run
mkdir -p /var/log
mkdir -p /var/db
mkdir -p /var/ct/tmp

if [ ! -e /etc_rw/TZ ];then
    cp /etc/TZ /etc_rw/TZ
fi

echo 32768 > /proc/sys/kernel/msgmnb
ifconfig lo 127.0.0.1 up

KVER=`uname -r`

mknod /dev/myioctl   c 222 0

MODULE_PATH=/lib/modules/$KVER/net

if [ -f $MODULE_PATH/nf_conntrack_rtsp.ko ]; then
        insmod $MODULE_PATH/nf_conntrack_rtsp.ko
fi
if [ -f $MODULE_PATH/nf_nat_rtsp.ko ]; then
        insmod $MODULE_PATH/nf_nat_rtsp.ko
fi
if [ -f $MODULE_PATH/ipt_classify.ko ]; then
        insmod $MODULE_PATH/ipt_classify.ko
fi
if [ -f $MODULE_PATH/xt_webstr.ko ]; then
        insmod $MODULE_PATH/xt_webstr.ko
fi

SOUND_PATH=/lib/modules/$KVER/kernel/sound
if [ -f /lib/modules/$KVER/kernel/drivers/base/regmap/regmap-i2c.ko ]; then
        insmod /lib/modules/$KVER/kernel/drivers/base/regmap/regmap-i2c.ko
fi
if [ -f $SOUND_PATH/soundcore.ko ]; then
        insmod $SOUND_PATH/soundcore.ko
fi
if [ -f $SOUND_PATH/core/snd.ko ]; then
        insmod $SOUND_PATH/core/snd.ko
fi
if [ -f $SOUND_PATH/core/snd-timer.ko ]; then
        insmod $SOUND_PATH/core/snd-timer.ko
fi
if [ -f $SOUND_PATH/core/snd-page-alloc.ko ]; then
        insmod $SOUND_PATH/core/snd-page-alloc.ko
fi
if [ -f $SOUND_PATH/core/snd-pcm.ko ]; then
        insmod $SOUND_PATH/core/snd-pcm.ko
fi
if [ -f $SOUND_PATH/soc/snd-soc-core.ko ]; then
        insmod $SOUND_PATH/soc/snd-soc-core.ko
fi
if [ -f $SOUND_PATH/soc/codecs/snd-soc-tlv320aic31XX.ko ]; then
        insmod $SOUND_PATH/soc/codecs/snd-soc-tlv320aic31XX.ko
fi
if [ -f $SOUND_PATH/soc/sanechips/snd-soc-zx29-i2s.ko ]; then
        insmod $SOUND_PATH/soc/sanechips/snd-soc-zx29-i2s.ko
fi
if [ -f $SOUND_PATH/soc/sanechips/snd-soc-zx29-pcm.ko ]; then
        insmod $SOUND_PATH/soc/sanechips/snd-soc-zx29-pcm.ko
fi
if [ -f $SOUND_PATH/soc/sanechips/snd-soc-zx297520v3-ti3100.ko ]; then
        insmod $SOUND_PATH/soc/sanechips/snd-soc-zx297520v3-ti3100.ko
fi

echo 2048 > /proc/sys/vm/min_free_kbytes
echo 2 > /proc/sys/vm/min_free_order_shift

cmdline=$(cat /proc/cmdline)
result=$(echo $cmdline | grep "bootmode=")
if [[ "$result" != "" ]]; then
bootmode=${cmdline##*bootmode=}
bootmode=${bootmode%% *}
else
bootmode="0"
fi
bootreason="${cmdline##*boot_reason=}"
bootreason=${bootreason%% *}

echo 0 > /etc_rw/wifiStatus
echo 0 > /etc_rw/wpsStatus
echo F > /etc_rw/staStatus
echo 0 > /etc_rw/qrStatus
echo 0 > /etc_rw/wpsdisplayStatus
zte_ufi $bootreason $bootmode &
nv set bootreason=$bootreason

if [[ $bootmode == "amt" ]]; then
nv set ver_mode=0
zte_log_agent &

zte_amt -p 10027 &

adbd &

exit 0
fi

sim_select=$(nv get alk_sim_select)

echo 127 > /sys/class/gpio/export
echo out > /sys/class/gpio/gpio127/direction

  112. modetype=$(nv getro usb_modetype)
  113. nv set ver_mode=1

  114. sysctl -w net.unix.max_dgram_qlen=5000

bootflag=$(nv get LanEnable)

if [[ $bootreason == "10" ]]; then
nv set ver_mode=2
fi

if [[ $bootflag == "1" ]]; then
if [[ $bootreason == "2" ]]; then
if [[ $modetype != "user" ]]; then
adbd &
fi
exit 0
fi
fi

echo /sbin/modprobe -d /lib/modules/$KVER > /proc/sys/kernel/modprobe

echo 2 > /proc/sys/net/ipv6/conf/default/accept_dad
echo 1 > /proc/sys/net/ipv6/conf/all/forwarding

echo 1 > /proc/sys/vm/drop_caches

echo 120 > /proc/sys/net/ipv4/netfilter/ip_conntrack_udp_timeout

echo 120 > /proc/sys/net/ipv4/netfilter/ip_conntrack_tcp_timeout_close

echo 40 > /proc/sys/net/netfilter/nf_conntrack_expect_max

echo 0 > /proc/sys/kernel/panic
echo 1 > /proc/sys/kernel/panic_on_oops
echo 2 > /proc/sys/vm/panic_on_oom

chmod a+rw /dev/android_adb /dev/ptmx
chmod 640  /etc/shadow

  139. zte_log_agent &

if [[ $bootflag == "1" ]]; then
goahead &
fi

if [[ $modetype != "user" ]]; then
adbd &
fi

echo "Starting FOTA apps......!!"

if [[ $bootflag == "1" ]]; then
/sbin/start_telnetd.sh &
fi

netdog_init_set.sh

echo 0 > /proc/sys/kernel/hung_task_timeout_secs
rm -rf /etc_rw/udhcpd*.pid
sh /sbin/rm_dev.sh
echo 1800 > /sys/module/net_ext_modul/parameters/skb_num_limit
echo 700 > /sys/module/net_ext_modul/parameters/skb_max_panic
echo 2000 > /proc/sys/net/nf_conntrack_max

iccid_check &

echo alk_32k_lock > /sys/power/wake_lock

只有 iccid_check & 看起来很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