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避坑 MPPT半成品-SRNE-ML2420 安卓老系统兼容问题

楼主(2024-11-12):
板子买回已有些许日子,见坛友陆陆续续折腾,于是今天也照葫芦画瓢,补好电感,为了省事,图个简单,直接ttl,4P排母加上,蓝牙模块改名称,改ID,改波特率,一切就绪,插上模块接上电瓶试机,接下来,郁闷开始了,安装APP,打开搜索设备,没有,所有怀疑都怀疑了,TX和RX有3.3V电压,接下来,突然脑子发灵光,冒出来一个?,换一个手机看看,因为测试的这个手机是安卓10,可能APP并没有兼容老系统,事实证明确实是这样,希望能帮到一些友友,真的是郁闷,折腾半天,原因竟然在这。

立图为证:

网友A:
我猜是不是旧手机不支持BLE

网友:
多谢提醒,看大家玩的很high,我也准备折腾。就是太懒,还没开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不是旧手机不支持BLE

估计是没打开手机定位,这个APP要同时开启蓝牙和定位才能搜到信号

网友B:
有ESP32的话可以刷这程序用最新版的APP,安卓和苹果都能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3692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没打开手机定位,这个APP要同时开启蓝牙和定位才能搜到信号

权限都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不是旧手机不支持BLE

BLE是在Android 4.3(API 18)以后引入的,所以应该不是

网友:
看第一张和第二张截图,好像没打开手机定位,安卓高系统连接蓝牙都要打开GPS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ESP32的话可以刷这程序用最新版的APP,安卓和苹果都能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redire ...

单片机小白,从未接触过esp32,怎么写程序,看到你在单片机版块发了帖,还有烧好程序后怎么连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小白,从未接触过esp32,怎么写程序,看到你在单片机版块发了帖,还有烧好程序后怎么连接 ...

那不建议你搞,这东西很麻烦,不懂的话更麻烦,遇到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我都是搞了好久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建议你搞,这东西很麻烦,不懂的话更麻烦,遇到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我都是搞了好久才成功 ...

那就不搞,估计折腾后也是吃灰,一般玩的话还不如太阳能路灯控制器,有带mppt的,遥控显示参数,小规模mppt和pwn没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不搞,估计折腾后也是吃灰,一般玩的话还不如太阳能路灯控制器,有带mppt的,遥控显示参数,小规模mp ...

你就用蓝牙模块+旧版本的APP就行了,已经足够用了,新版APP增加了个最大充电电流设置的功能,其他没啥变化,除了界面好看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小白,从未接触过esp32,怎么写程序,看到你在单片机版块发了帖,还有烧好程序后怎么连接 ...

想要省事就直接买原厂蓝牙!价格85,闲鱼有兼容的,号称完美适配5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要省事就直接买原厂蓝牙!价格85,闲鱼有兼容的,号称完美适配58

1块钱能搞定的,不考虑其它,我是想玩玩esp32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不是旧手机不支持BLE

确实是老款手机不支持换个手机就好,我也折腾好久最近看到这帖子去试了一下果然连上了,就是蓄电池电压没法改24v系统限制最高电压17v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老款手机不支持换个手机就好,我也折腾好久最近看到这帖子去试了一下果然连上了,就是蓄电池电压没 ...

我回答过多次了,这一款是24V自适应的,你设12V的参数,系统肯定会X2的,我现在没办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ESP32的话可以刷这程序用最新版的APP,安卓和苹果都能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redire ...

esp刷了几个固件都连接不上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