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邦版铁塔电池上位机剩余容量、满充容量、健康度等数据的机制探索

楼主(2024-11-12):
前些日子买了块铁塔,是拓邦的板子,布拉布拉布拉

循环556健康度82%满充容量20.35AH,明显低于卖家宣称的25AH,在和卖家反复的沟通扯皮中我注意到卖家说上位机读取到的数据都是可以修改的。
后来在测试容量的时候,我注意到,上位机实时监控充电过程,电流等等都会动态变化,剩余容量上升的确和显示的电流、充电时间对应,并且剩余容量的上限是满充容量。
但是,有一次充电的时候我发现,剩余容量已经等于满充容量,而电池还在充,但是剩余容量和满充容量都不动了,不再上升。很明显,是满充容量参数设置错误导致剩余容量显示错误。
于是我试着修改设计容量为33满充容量30,电池充分放电,再充电,这次充电器跳灯以后,剩余容量显示24.47AH,满充容量也由我设置的30AH自动变成了24.47AH。
并且COH(健康度)显示为74%——24.47/33=0.741515151515
SOC显示为“剩余容量/满充容量”,会动态变化。
再次放电以后重新接上位机,发现满充容量又是30,SOC显示为“剩余容量/30AH”,似乎自动生成的“满充容量”不会自动写入。
再次充分放电,充满,按照剩余容量设置满充容量,设置设计容量为最初的25AH,后续目前使用了十几个循环,似乎“SOC”、“COH”、剩余容量、满充容量都正常了。

网友A:
设计容量和循环容量不一样  循环容量一般是设计容量80%  因为你不可能把电池放完

网友B:
上位机用的哪一款呢?我也买了一个4850AH的铁塔,牌子是中天的,内部是拓邦的板子,16S的磷酸铁锂,说是50AH但是拆了铁皮箱子,感觉也就是30AH左右的样子,自己压了485的水晶头接上用上位机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位机用的哪一款呢?我也买了一个4850AH的铁塔,牌子是中天的,内部是拓邦的板子,16S的磷酸铁锂,说是50A ...

上面这是用的通用上位机1.55。
话说铁塔还有4850的?没见过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容量和循环容量不一样  循环容量一般是设计容量80%  因为你不可能把电池放完 ...

至少在拓邦板子的铁塔上,日常使用就按照“剩余容量”来就行了,满充容量容量设置成电池可以实际放出的最大电量,就可以比较准确地显示剩余容量(包括蓝牙查看的时候显示的soc)。——我这次不知道什么原因,买来这电池,满充容量设置得低于实际容量不少。
对于大部分买铁塔的坛友来说,手头有电池有上位机并且可以用蓝牙查看小程序的数据,而没有其它手段测试电池,用这种方式可以得到一个相对真实的“满充容量”,便于了解买来的电池是不是“足容”,也方便平时随时查看电池比较真实的剩余容量。
当然,发帖的目的之一还是分享一下我个人遇到了“满充容量设置不正确导致剩余容量显示不正确,并且摸索校正”的情况。

网友:
谢谢分享。一直不明白设计容量、充满容量、健康度和充放电的关系,看了你的实验,算是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位机用的哪一款呢?我也买了一个4850AH的铁塔,牌子是中天的,内部是拓邦的板子,16S的磷酸铁锂,说是50A ...

1把你电池尺寸发上来看看,2看你电池原始标示,3你用上位机读取保护板的历史记录看看

网友C:
明显被修改过啊,你的外壳牌子是多少AH的?

网友:
就是时间久了没有校准造成的,我的最近也得校准了,充满,再完全放光,设置正确的容量值,然后再这样循环几次就准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被修改过啊,你的外壳牌子是多少AH的?

25ah,和外壳是符合的,各方面看起来是原装没拆过。

网友D:
请教下,COH(健康度)在哪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COH(健康度)在哪看

微信小程序、上位机等,均可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微信小程序、上位机等,均可看

感谢,上位机上找了半天没找到。用的是通用版,是不是叫 SOH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上位机上找了半天没找到。用的是通用版,是不是叫 SOH

健康度是SOH

网友:
为啥我的板充满后充电mos自动关闭,电压已经回落到恢复保护以下 充电mos也不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COH(健康度)在哪看

嘿嘿,那是错别字,应该是SOH,打字打错了懒得改了

网友:
这板子哪些MOS负责放电?哪些负责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