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十字螺丝拧断了,有一截断在木头里,而且露头会刮脚,如何把螺丝取出呢?

楼主(2024-11-12):
试过用钳子拔,咬不住
试过用钳子砸,砸不进去
怎样才能把这螺丝钉取出来?

网友:
用小钻头在旁边钻孔?

网友A:
小电磨磨平比较容易,不然就得挖开了

网友:
用玻璃钻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电磨磨平比较容易,不然就得挖开了

小电磨是什么?你说的是角磨机?

网友:
断了就断了,换个地方,有什么好问的。

网友B:
铁杵磨成针,磨平打胶

网友:
有时候大力钳可以夹住转出来,你用锤子砸了不知害行不

网友:
好办法,套上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杵磨成针,磨平打胶

怎么磨?

网友C:
用电钻钻出来,操作时要注意安全

网友D:
扩大周边空隙,用尖嘴钳卡紧拧出,或者用粗点的铁棍顶住,榔头大力敲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钻钻出来,操作时要注意安全

怎么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扩大周边空隙,用尖嘴钳卡紧拧出,或者用粗点的铁棍顶住,榔头大力敲入。 ...

铁棍顶住,榔头大力敲入,会把木板敲裂开

网友E:
这东西得用水口钳夹住逆时针拧出来

网友F:
电摩上金刚砂磨片,在螺丝断面上开个一字槽,拿一字螺丝刀拧,就可以取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得用水口钳夹住逆时针拧出来

水口钳是不是能直接把螺丝剪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口钳是不是能直接把螺丝剪断

水口钳只能剪铜丝,别太用力,夹住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摩上金刚砂磨片,在螺丝断面上开个一字槽,拿一字螺丝刀拧,就可以取出来了 ...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但是后面想想,原来十字螺丝头都拧断了,说明卡得相当紧。那开一字槽来拧,估计也拧不动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烙铁烫,60瓦以上的,功率越大越好,烫久些,周围木头碳化就容易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