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修2个L2+的24口SFP +8Ge 交换机

楼主(2024-11-12):
村里监控的交换机今年夏天陆续出问题,就黑屏死机
原本是 两台一样的机器,每个机器负载 8个光口
先坏了一个,然后就都接到  一个上了 ,第二个,国庆节之后也坏了

机器标签

面板标签

拆解果 图, 盒子挺大, 实际用一半

电源模块 , 12v 输出  5A  ,60w 负载

主板正面图 , 主板由 一个CPU集成16 口 SFP ,另外8个SFP  和 8个电口  靠旁边的外挂的交换机芯片 桥接

SFP接口 +上光模块  发热很大, 两台的故障也不太一样, 一台是全黑屏,一台是部分 黑屏
全黑屏的原因是 主CPU 供电 1.1v  电源 的两个 10v 1000uF 电容鼓包,电解液蒸发干了,电源不稳,重启开机10分钟内就会黑屏

第二台 ,问题是部分黑屏, 判断是 桥接交换机芯片 供电1.1v 不稳  + SFP 模块供电 3.3v 不稳,导致局部 模块 随机 掉

CPU的 内存 1G16bit  和闪存芯片 128Mb

CPU供电1.1v 的两个电容, 电感左边的 一对

拆掉后的样子

换上 废旧电脑 主板拆下的 6.3v  1800uf 电容,一颗搞定

电源端子 左边这个 绿袍 也是主板上拆下来的, 16v 1800uf  还有两个 换的是2200uf  替换两个 10v 1000u ,这个供电是 给 SFP 口供电的3.3v ,负载比较大

怀孕 电容

怀孕 电容

外挂交换芯片 的供电 1.1v 电容也怀孕 ,一起都换了

还有罪魁祸首,机器配的两个风扇 都缺油卡死,风扇还是免维护,不可拆,我直接钻孔 注入润滑油解决

换上以后,跑了几天都没死机

楼主:
风扇 ,也 由 排风  改成了 向内吹,散热效率大大提高, 主动散热,避免电容再次怀孕, 虽然 这样 容易积灰, 大不了 一年半载的 清一下灰 加个油,稳定明显下降很多

网友:
有点奇怪的标签

网友:
这修一下收多少米???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网友:
风扇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A:
风扇是湾湾永立风扇,原电容是湾湾冠坤电容

网友B:
向内吹风的话,积灰会很严重

网友:
全部整成黑金刚电容寿命就长了。

网友C:
当初为何没有采用收发器的方案,建设维护成本低

网友D:
板子下部4个黑条子是网变???怎么会在这个位置?

网友:
当然是光模的维护成本低。收发器。经常坏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初为何没有采用收发器的方案,建设维护成本低

公家建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下部4个黑条子是网变???怎么会在这个位置?

那四个  是 接口 ,不是网变 ,看标签 是 4个 10G 光模块 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内吹风的话,积灰会很严重

肯定的,  但是 光口模块 太热了, 直吹 散热效率高几倍, 两三个月 检查一次,有空就清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是湾湾永立风扇,原电容是湾湾冠坤电容

BOM  仙人啊

网友:
肉眼可见的鼓包比较方便,最麻烦的是外观正常,开机几小时后死机的。

网友:
这重启方式挺特别啊
话说风扇钻孔会不会有碎屑进到轴承里

网友:
这种还好修,如果是芯片或者控制电路故障了很难修好
我这一个POE交换机主电容炸了,喷的电解液腐蚀了主板,清洗后还是有个别端口不亮灯
但是上面有个VLAN开关转换的时候亮灯,不晓得能不能用,反正电源现在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