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来自1987年苏联的问候,一台无从下手的原装滚齿机

楼主(2024-11-13):
本地老板不知从哪又淘来一台滚齿机,回来接上电不会动弹,打电话叫我去修,到现场一看直接举手投降了。这台1987年产的苏联滚齿机电路原装程度很高,功能及其复杂,用了大量常规继电器电路实现很多自动循环的动作,这种机床即使有原厂电路图也非常难修,更何况没有任何资料,根本无从下手。跟老板说明情况便灰溜溜的窜了。

过了有一个多月,老板再次联系看怎么办,据说找了五六个同行来都束手无策,我建议重新做线路,老板无奈便答应了。于是开拆。

老板比较抠,数控方案否决,plc一个一千多,用的常规电器也不省,于是定下用常规电器来实现功能,基本要求是能实现各电机手动控制,主电机三速切换,进刀速度切换自动加工,到位自停,能实现顺滚和逆滚切换和加工完自动停机功能,方案确定,开始画图。

现在都是高科技数控了,很少在有人搞这种复杂的常规电器线路了,经过三个晚上的不懈忙活。终于拆了旧的装上了新的并且调试成功,网上买了块铝板,重新安排了开关按钮位置,代替已经将老化的苏联风味的按钮盘。试车一次成功,也不需要调试什么,交差。

楼主:
旧按钮盘上拆下一只1987年产的妞子开关一个,据说和飞机上的开关是一样的。

硕大的苏式大电机。这么大的个头只有7.5kw,真奇怪,因为是三速的吗?

网友:
这个活儿干得漂亮啊!一目了然,整整齐齐的,

网友:
一字螺丝,老毛子标志。
这可真是大工程。
钱不到位,便宜的数控可能故障率高,后期维保费用不低。可靠的老板舍不得花钱。
用这些接触器控制,坏了老板随便找个电工都敢换,维保便宜。

网友:
看着眼花,要我只能换PLC上了
楼主真是牛X,这么大工程3 个晚上就搞定
请教一下:图纸上的符号方向是不是反了

网友:
暴殄天物,我要暴力美学!

网友:
牛人!活漂亮!赞一个

网友:
好复杂,涨知识

网友:
这个太厉害了!等于重新设计全套控制电路

网友:
线有的都剪啦,没有图纸不好接呀!!!

网友:
能改造出来,电工功底不差啊

网友:
这逻辑真复杂
电线看的发麻

网友:
这工作量相当于重新设计制造一台滚齿机的控制了,真心牛B

这机器搞不好是从军工单位淘汰下来的

网友:
这个是真厉害,够复杂的

网友:
这逻辑要理清楚,确实很难。

网友:
真尼玛尔罗斯的。。。lz厉害

网友:
高科技,看到密密麻麻的继电器头皮疼。

网友:
能让他动起来的确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