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商务车用油是否远超普通小轿车?

楼主(2024-11-13):
各位第一辆车,会考虑小轿车,还是商务车?

直接买商务车是不是一劳永逸

网友:
又来,随便找两张图就来水一贴

网友:
商务车用油那肯定是超普通小轿车

网友A:
好像不好解答这个问题。

网友:
具体看排量

网友:
商务车要高一些,自重风阻都要大

网友:
各有优缺点  主要看个人有什么用处吧

网友:
耗油觉得主要看重量加客观的速度

网友:
商务车三围比小轿车大得多,必然也更重,必须比小轿车费油

网友B:
没有商务需求,谁买它呀,在城里车也不好停,通过性也差,除非家里长期5口以上的人一起出行,偶而用一次,租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好解答这个问题。

容易:
各位第一辆车,会考虑小轿车,还是商务车?
是童车,

网友:
车辆耗油受很多影响,要看怎么比,同等条件下商务车确实比小轿车耗油,但不一定是远超。

网友C:
商务车考虑的不是油耗

网友D:
与同排量的轿车比,风阻大,但耗油多不了多少

网友:
最近这水贴太多了

网友:
有电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与同排量的轿车比,风阻大,但耗油多不了多少

风阻大不会增加油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商务车考虑的不是油耗

商务车容量大,装人装货都比小轿车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商务需求,谁买它呀,在城里车也不好停,通过性也差,除非家里长期5口以上的人一起出行,偶而用一次, ...

商务车通过性差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商务车通过性差多少?

这个多少可不好定量!
商务车的车身宽且长,离地间隙也没比小轿车高多少,在狭窄道路或低矮障碍下的通过性一定不如小轿车,还有一些商务车太高,进某些限高低的地下停车场都得小心翼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