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一个用料不错的5V40A开关电源如何改成12V

楼主(2024-11-13):
有很多led屏换下来的5V40A电源,其实用料很不错,不带风扇外壳厚度都在3到4毫米,管子全都没问题,大部分都是电容鼓包,由于5V用途太少就想着改成12V输出,电源是3844+mos方案,改3处:1、把变压器次级线圈由原来的2圈变成5圈。2、改了431分压电阻。3、换了主滤波电容跟输出滤波电容。目前的情况是输出电压确实是12V,但是带不动负载,我接了一个标称12V10A的车载充气泵,图片上这种,之前一直用一个杂牌12V10A的开关电源带放家里给电动车充气,那个开关电源是三极管双管正激,带这个气泵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改了的开关电源带转速明显很慢,只能说会转但是根本无法使用。看了本坛一个改的教程,里面4个需要改的地方除了分压电阻其它这个电源全都没有,本人业务爱好者请各位专业人士给予指导,可能是哪里还有问题。
ps:至于用料我感觉真的不错了,外壳超厚,变压器上下用了2片导热垫,拍了个其它牌子的外壳厚度可以对比下:

网友:
这要改,还是蛮复杂的。

网友:
更紧放垃圾桶里

网友A:
卖掉,买一个12V40A的。

你要想带打气泵,改完了也带不动。

5V40A也就是200W,改成12V 也就剩十几A了,大一点的打气泵是带不动的。

网友B:
这是用料最差的拉吧?

开关电源带不起负载,换点电容!

有技术的,换关键点。
没技术的,全换!

就这个电源,需要更换c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掉,买一个12V40A的。

你要想带打气泵,改完了也带不动。

但是一直在用的开关电源12V10A的能带动,还是个杂牌

网友C:
12V改成10-14V可以直接改TL431的电阻,若改成5V,得改变压器的圈数了,一般要减小,没有专业的工具你搞不了的。。。。。。。放弃吧,

网友D:
这能叫用料不错?这电源也是锻炼了好久了,久经”烤“验

网友:
貌似吃灰的材料里也有一个明纬的5V 40A,改天翻一下看看

网友:
还需要专业知识

网友:
一般对应芯片变压器绕法,有个表格,填上,输入电压(85-260V或200-240V)输出?V?A,选什么磁芯骨架。。。。。会计算出初级,次级,反馈组的圈

网友E:
板子都发热变颜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料最差的拉吧?

开关电源带不起负载,换点电容!

谢了,中午回去把c9换了试试

网友:
电压跳跃有点大,难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能叫用料不错?这电源也是锻炼了好久了,久经”烤“验

我感觉是我见过最好的了,品牌诚联,装led屏的时候保5年,5年一个都没坏,关键这个电源还没风扇,后来坏的换看上去都没有这个好,这个用了8年了,基本没关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都发热变颜色了

用了8年了,没停过,而且不带风扇,这质量不错了

网友:
这个电源一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改成10-14V可以直接改TL431的电阻,若改成5V,得改变压器的圈数了,一般要减小,没有专业的工具你搞不了 ...

是5V改12V,原来是2圈我改成5圈了,变压器已经改过了,不过不是图上这个

网友:
关键一点没说,带不动负载时电压是多少?从你的描述看不出来究竟是掉压导致转速上不去,还是过流导致反复重启。3844很简单,2脚电压反馈,3脚电流反馈,12V10A的气泵,启动电流算20A吧,杂牌的可能过流保护不完善,所以能启动,把3脚接地去掉保护看看能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