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时钟太亮,能用砂纸把屏幕打磨成磨砂效果吗?

楼主(2024-11-13):
还是在LED和屏幕之间垫一张什么东西起到柔光的作用,用什么材料好?

网友A:
高温茶色胶带,直接贴

网友:
用砂纸砂毛,如果不行再抛光回来

网友:
柔光纸,有卖的,要不然就拆旧LED屏,或者平板灯,可以获得

网友:
贴个书皮那样的半透明膜试试。打毛或者抛光都挺麻烦的。

网友B:
为什么不降低LED亮度?

网友:
磨砂很快,想恢复就得花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温茶色胶带,直接贴

啊,我就是这样干的,颜色也好看亮度也正好

网友C:
把限流电阻改改,想要多亮都行。

网友:
改驱动电阻,一般led钟都可以通过其软件调节亮度

网友:
用柔光板  从废弃的带灯mp3音箱上裁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降低LED亮度?

LED是点光源,亮度低了数字笔画显示的就明显的亮度不均匀

网友:
硫酸纸,半透明的,便宜,好买,能写能画能打印,有的书扉页也用这个

网友:
从大点的废弃的液晶屏里找找

网友:
砂纸砂毛会让字看起来毛毛的,不清晰,还是降低亮度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温茶色胶带,直接贴

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限流电阻改改,想要多亮都行。

+1

网友:
贴纸可比打磨省事多了。

网友:
二楼的办法好

网友:
晚上看钟点戴个墨镜,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