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pdd65w充电头太烫外壳90度拆机改散热

楼主(2024-11-13):
这个头子可以满载足功率稳定运行但是温度太吓人而且没有出现降低功率或者保护,达到90度我就断电了。昨晚有空拆机改了一下测试没问题就封胶了。找空在加风扇。

这个是才组的100w充电宝

这个头子可以跑满

温度太吓人了左侧外壳巨烫达到90了立刻断电不敢继续了,充电宝10%到25%就这个温度了,卖家让我放心用,我胆小。这是前天晚上到货拍的照片。
下面照片昨晚开始折腾了

两侧贴的0.1mm铝箔4层叠加(我手机也是这个改的散热),蓝色散热硅胶垫以前买的大张剪的。

打孔增强散热,也准备后续加风扇

翻出来一个4010风扇差不多合适,感觉满载跑被动散热不够安全。

等固化后在加风扇,用热熔胶固定底部往上吹风,风扇接一个USB外部供电。目前是这么想的。
由于100w充电宝满电无法测试,其他都18w的测着没有什么温度了效果明显,低功率使用无需风扇。就这么玩了,谢谢各位。

网友A:
充电宝电池是串联的吗

网友B:
好家伙,9999黄金镇它。大厂都是有机硅导热胶全灌封的,抗跌落震动,还导热。

网友:
可以做饭用了

网友:
我去最后这图金灿灿的黄金啊。

网友C:
90°,那还不烫手

网友:
可以烤鸡蛋了

网友:
你可以把最后那图里面的那假黄金包邮寄给我嘛?我测试下是不是真的

网友:
这种设计有问题,是火灾的源头

网友:
什么妖魔鬼怪要用金条来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宝电池是串联的吗

不一定,要看主控方案,并联的比较多,

网友:
买一个大功率的PD充电器,那种200瓦左右的,带载50%不怎么热。

网友:
加风扇风冷是正确的。

网友:
电路板另一面没拍图吗?

网友:
功率不够,风扇来凑。

网友:
打孔后违反爬电距离的规定,因为污染等级上升,爬电距离就需要扩大,所以密封电源不允许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宝电池是串联的吗

4串,挑选了4个内阻12.8的东磁50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家伙,9999黄金镇它。大厂都是有机硅导热胶全灌封的,抗跌落震动,还导热。 ...

应该是黄铜之类镇纸的,,我只有704白胶不确定导热效果就没搞,只涂了一点防止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那还不烫手

80的时候就已经很烫了。。。发现还在继续升高就赶快断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