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鱼上买电视app会员靠谱吗

楼主(2024-11-13):
主要是娃点播看动画片,以前包过机顶盒会员,电视会员,云视听会员,价格贵不说,很多节目还要vip++才能看,现在到期了,准备换。
黄鱼云视听包年88,是日常价格的1/3,靠谱?
或者家人们有免费看点播动画片嗯软件或者方法没

网友:
这个没玩过,不确定啊。

网友:
没有售后说不定啥时就跑路了,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没买过,感觉只要不是一号多卖就行。

网友:
远离咸鱼,防止被骗。

网友:
这个价格感觉不靠谱,我小黄鱼上面买的SVIP年会员178

网友:
靠谱,买过几个会员了,都行
但是也有一些是教你方法钻漏洞的,比如一个剪映的电脑端会员(手机端和电脑端会员价格不一样),38块钱服务费,就是教你先下载一个老版本的剪映,然后充会员(老版本会员不分手机端和电脑端),再升级到新版本,电脑端就可以使用到明年7月,等于是低价会员加服务费获得高价会员。

网友:
价格是香,可以这么玩吗

网友:
可能是共享账号,如果是充到自己的账号就划算。

网友:
如果叫你提供验证码的,就是骗人的。。。

网友:
不要买太长期的

网友:
没用过,不敢确定。

网友:
低于市价的要小心,vip可能会被中途回收。因为卖家钱款的来源来路不明,你懂的

网友:
就是不知能用多长时间的

网友A:
听说正在整顿影视市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正在整顿影视市场

现在基本上没有几个直播软件能播放直播电视了,封杀的比往年厉害,好几个直播软件公众号都是注销状态

网友:
没敢从咸鱼买,如果只贵10来块钱1年的话,可以从淘宝买,有保障一些。我在淘宝买过几年腾讯的,有问题店铺客服都能及时帮忙处理(整年的多数是1号多卖,会有冲突掉线的情况;分月的就麻烦一些,每月要更新一次账号)

网友:
一般说没啥事

网友:
就是不知能用多长时间的.很多软件到手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