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LG w1942sp花屏缺色修理

楼主(2024-11-13):
最近没什么事
把家里能修的都修一遍
今日主角LG w1942sp

应该是2010年买的,大概15岁
相当于人类的80岁左右

最近年老色衰,之前用手拍拍就好了
最近怎么样拍都无反应了

青一块紫一块的,

面版没有一颗螺丝,全是卡扣
耐心拆下

内脏全套

电源板,做工还是很给力的,大电流的都上铆钉

背光部分,老旧机器,还是灯管的

主板小小一块,烟盒那么大

目视一圈,没有电容怀孕,
电源板背没有虚焊脱焊的,
重点排查一下连接线
其实就一条,主板到屏的排线

拆下放大看,

橡皮泥擦干净,剪短1mm左右

另一头,原来就是歪的,

金手指也氧化了

插好复原,裸奔试机

友达?

友达+京东方混合体??

外壳洗干净,晾干,一定要用晾衣架,用晾衣架晾干的显示器外壳,显示色彩要优于其他显示器

最后说几句,虽是老物品,各有所长,屏幕是全金属屏蔽,电源做工大厂风范,

网友:
估计都是拍机子惹的祸,老款机型有点笨重,不过空间大好下手。

网友:
前两个月有个L1942C 5:4的方屏也是这个问题,拆开后发现上屏那边排线是歪的,重新安装就正常了,看来LG的装配工责任心不强。这几天天气凉快了,冷机通电指示灯量一下就熄灭,电吹风通过散热孔吹一下高压板就能正常亮屏,偷懒就一直通电不断电源了。

网友:
用晾衣架晾干的显示器外壳,显示色彩要优于其他显示器
666

网友:
LG不用自己屏

网友A:
进水也是这样的情况,还能修吗

网友:
美纹纸粘得,太随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水也是这样的情况,还能修吗

自己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故障,首先就要摇动屏线看看,清理屏线及及接口。

网友:
不少毛病其实都是排线问题

网友B:
居然还有剪短排线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还有剪短排线修复的

有呀,原来压过的地方有压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