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哈飞赛马汽车音响系统三阶进化

楼主(2024-11-13):
【2022年8月旧文搬运】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2022年初,老爷车的右前门喇叭不响了。这套银笛的6寸半喇叭是2012年9月份安装的,当时正在做全车的隔音,顺便把原车的破喇叭和卡带车机都换了。

10年后的今天,喇叭售价已经涨价了一倍,这款喇叭带同轴高音,比原车的喇叭高频拓展更好。但是限于车的价位,喇叭并没有独立音腔,低频的频响是失控的,车门结构带来的音染相当严重。

当初安装的时候,由于没有配套的安装圈,银笛喇叭是直接用结构胶粘在喇叭孔上面的。所以拆的时候4个喇叭都报废了。但是拆下来测试音圈并没有烧。经排查才发现是右前门线束插头氧化接触不良,银笛真是良心厂家。

反正拆都拆了,也考虑到这套系统频响曲线峰谷太多,JVC车机EQ只能简单的调整高中低频。干脆推倒重来,进行第3阶进化吧。在淘宝上买了4个带箱体的1.5寸全频单元,声称JBL代工。

铝合金盆,反应凌厉,散热良好,能承受15瓦的平均输入功率,温升也不算高。

这个巴掌大的倒相箱,共振频率约110赫兹。响应在200Hz以下开始下降,高频到15kHz开始下降,缺陷是在10KHz附近有一个明显的峰,人声的齿音显得有点突兀。另外灵敏度偏低,大概80dB/W@1m。最高声压可以超过100dB@1m,用于车载音响已经足够。

把扬声器用结构胶粘到车门喇叭孔上,带一个向上倾斜的角度,以改善扬声器安装位置比人耳低带来的的指向性问题。引线的极性:右前门红正白负、左前门红正白负、左后门黄底绿边正绿负、右后门黄底红边正黄底蓝边负。

用吸音毡遮盖空隙。车门内饰板的喇叭框剪掉了一部分,以适应扬声器向上倾斜的时候突出的箱体,还好外面看不到。

闲鱼淘了一个JBL的BASSPRO SL车载低音炮。

这款超薄低音炮比起JBL的BASSPRONANO惠威V8A表现都要优秀,但由于时间关系并没有拆解和实测。衔接全频小扬声器,专门负责180赫兹以下的低频段重放。

低音炮计划镶嵌安装在副驾驶座椅底下,先拆掉副驾驶座椅,初步定个位。

掀起地板上的毛毡、硬质泡沫块。几个月后,防火墙漏水防火墙漏水,副驾驶地板浸水,幸好低音炮离底板还有几厘米,没有遭殃。

在副驾驶座椅底下的硬泡沫垫上挖个洞,把低音炮嵌进去。既不占用空间,又防止振动噪声。

把电源线和音频线,嵌入硬质泡沫垫上原厂预留的引线槽内。电源线接在之前去西藏的时候,从电池直接引到手套箱下的逆变电源供电线上。

闲鱼上淘了一台健伍的KDC-620U,符合我的以下需求:能使用U盘和蓝牙、并且有13段EQ。EQ是用来后续调整频响曲线用的,段数越多越好。

说明书里面没有讲是用哪一种放大IC,我希望是D类功放。但是看电器特性,像是TDA7850那一类的功放。

拆开外壳看看,底下是主板,功放和控制部分都在这里。

27个针脚,想要确定具体型号就要动用电烙铁,打住。

上半机壳的光驱部分,顺手给接插件加了润滑硅脂。

拆开中控台,拆下原有的车机。

核对两个车机的说明书,把尾插线一一接上,包上热缩管。

装好后,实测车机在车钥匙ACC状态下静态电流,711毫安,不算小。

低音炮的静态电流,495毫安。

把音量调到日常欣赏音乐的大小。

此时车机的电流增大到1A。

这是不影响听力的长期平均声压上限。

车机的电源电流上升到1.3A。

此时低音炮的电源电流0.7A不到,优势来自于它的D类放大器。

理论上,40安时的电池可以提供日常音量下欣赏音乐24小时左右。接下来有时间会进行第4阶进化,用标准麦克风和外置声卡来校准空间频响曲线。

如果还有时间就进行第5阶进化:主动低音消噪。
调整好小扬声器跟低音炮之间的交叉频率和斜率、电平、相位,还没有调整EQ前,这套系统的听感,已经比第2阶的JVC车机加同轴高音银笛喇叭好多了。低频部分的音染一扫而空;由于指向性带来的衰减,一定程度上补偿小扬声器的高频过量问题,总体听感比较平衡。
不过,这些都是限于停车状态下,囿于车辆的价位,哪怕做了隔音,车速一起来,一切回到解放前:听个响

网友:
佩服,这种折腾精神。估计车卖了都不够这些音响设备钱

网友:
有耐心。有技术,终成功。

网友:
这些都是限于停车状态下,囿于车辆的价位,哪怕做了隔音,车速一起来,一切回到解放前:听个响
这是大实话

网友:
听个一年又想升级,发烧友

网友:
这种JBL座椅低音炮我也在闲鱼买过1个,效果感觉一般,不打火的情况下,电瓶电压稍低点就会有噪音出来,拆开后发现是山寨的,担心不安全又拆下来了

网友:
音响比车贵系列……

网友:
电子行业转自闭症教育行业,确实很牛

网友:
楼主这是瘦马配金鞍了

网友:
音响比车好系列

网友A:
谢谢分享,较详细diy帖,不过要劝一句大哥,做了音响车门隔音做不做底盘装甲做不做声音分布做不做......

网友:
器材的钱已经超出车价了

网友:
折磨玩可以,但没什么实际意义,这种车噪音太大,再好的音响也没用

网友:
佩服,,这老车还能折腾,我的11年的f0早折腾过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较详细diy帖,不过要劝一句大哥,做了音响车门隔音做不做底盘装甲做不做声音分布做不做......{:0 ...

很早就做了

网友B:
这个JBL怎么看着这么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JBL怎么看着这么山寨....

这款JBL确实灰常的杀马特,但的确是真的

网友:
这是事前都准备好,只待东风啊,好好diy折腾

网友:
音响好,比车还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