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衣服越洗越硬能用软水机解决吗??

楼主(2024-11-13):
【2022年8月旧文搬运】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某日,老婆抱怨,儿子的小内裤一年不到洗得硬邦邦的。老婆的抱怨就是需求,马上各种临时抱佛脚,最后自我确认是水的问题。

水有啥问题呢?其实也没啥,佛山的水硬度也就差点点才到100mg/L(碳酸钙计量),算低的了。不过广东俗语说,小数怕长计。找了两件纯棉的衣服模拟小内裤,西门子洗衣机的普通洗节能模式(最常用)甩干结果如下。

纯棉衣服含水量约60%,每洗一次留下33.8mg碳酸钙,占干重的0.006%。反正认定了自来水硬度是罪魁祸首,接下来就找软水机啦,作为老咸鱼,居然被我在附近找到了一台3m软水机型号是WTS1CN100,居然才500大洋,赶紧联系付款,卖家还开车送过来,据说是放别墅,一年用不到几次,放了几年,打算换大的。就是下图这台,不过我的是灰色的。

连忙给洗衣机装好了,放水的时候发现出水是深棕色透明状,如浓茶一般,吓一跳。

联系卖家,说也不清楚,赶紧加了个软水机交流群,技术人员说,新机进水很久没用就是这样的,放干净就好,时候拿到说明书看运行记录,卖家用了不到1m³的水。

用了几天,摸索的时候,发现原来软水是给好东西,不但减少洗涤剂消耗衣服不容易变硬,还对干燥皮肤友好(3M自己说的),想到厨房的洗碗机也要加软水盐,啊啊啊,不能让洗衣机独美,不如改成全屋软水?
我家顶楼,自己有个540L小水箱做缓冲,不用担心软水机流量不够,说干就干,于是就成了这个样子。

拆开用了20年的旧铁管那叫触目惊心! 用了1年多的热塑管也有一层黑泥。

水表后加了一个10寸过滤器,用5um的PP棉。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意式接口的透明瓶子,还好我装的地方暗无天日,不怕长绿藻 。安装了半个月,用了10吨水,滤棉就成这样子了,让我想想这20年加起来喝了有没有10吨水。

然后淋浴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水似乎有点甜?直到一天,我爸突然问:你对我们家的水做了什么?
怎么了?
上次你把那个水桶(指软水机)搬到楼梯间后,肥皂总洗不干净,用平时10倍的水都洗不干净!
哦,我装了软水......你用这个沐浴露吧。
2021年9月22日补充:装了软水机两年了,衣服没有出现越洗越硬的情况。

网友:
肥皂洗不干净,原因竟然是水太干净了?

网友:
沐浴露里面含硅油,洗完身上更滑,那种感觉比肥皂更洗不干净。。。

网友A:
加点柔软剂试试

网友:
软水这么无语吗,洗不掉肥皂,按理来说不应该啊

网友:
软水肯定会比硬水好,建议进水先装一个全屋净化器,然后再装纯净水机,之后的管道全部使用PPR管材。

网友:
我洗衣服加柔顺剂好的多。

网友:
滚筒都是加柔顺剂,只有在洗纯棉的衣服才加。好像只有还棉比例高的布料会有发硬的情况,不过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收衣服时揉抖几下就好了。

网友:
应该有柔顺剂的!!!

网友:
果然是个好东西。

网友:
似乎软水能使泡沫更丰富,节省洗衣液,减少污染

网友:
软水后,水会不会带了盐分?记得软水机是把水里的钙镁离子等更软水盐交换达到软水目的。

网友:
我这边水质还可以,只是加个前置粗过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点柔软剂试试

柔顺剂一直有用,效果一般。

楼主:
2024年10月底,意外断电后重置,致电3M,说只要设置时间,其它不用动。树脂量15,CAPACITY是指盐仓盐量,硬度是中国标准。佛山100即可。

Regeneration day默认14天,以水流量计算得到的再生时间是先到者为准。

网友:
软水机是好东西,卫生间水垢也没有了,定期添加盐,五六年换换树脂就可以,洗衣服柔顺,洗澡滑溜(感觉用香皂后洗不干净是因为软水中没有钙镁离子,无法与香皂反应在身体表面结垢),用智能马桶也不怕水路结垢堵塞。

网友B:
做饭用水会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饭用水会有影响吗

没影响,吃不出区别。

网友:
原来道理是在这
家里房子装修,需要清空,就租了一个小套
发现洗衣服,漂洗的时候水中一直有沫子,要漂好多水
难道是房东装了净水器的缘故?
一直以为单位采购那小子吃回扣,给发的假奥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