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个有料的星驿付POS机

楼主(2024-11-13):
这个也是捡来的哈本来在广东那边当个时钟挺稳的,谁知道拿回来居然不能注册了……拆开看看有没有流量卡能用…谁知道拆开啥卡都没有…

网友:
除了扔掉应该没啥别的用途了。。

网友A:
看时间还比较准,可以当电子表吧

网友B:
屏幕看着还不错,还能利用一下再做点啥

网友C:
esim卡有的,黑色芯片那些个,自己猜一个,拆下来也可以看看,或可当流量卡用

网友:
还能签名?这么高级的么

网友D:
我刚到一个和你一样的,还没有拆,之前拆过一个别的牌子,一拆就自毁所有功能失效,里面有几个按键一拆就松开了,触发了自毁程序吧,显示要返厂激活

网友D:
这个时间是怎么调出来的?我怎么都调不出来呢

网友E:
电池还算大块,屏幕竟然是电阻屏,有资料的话改成触摸式T12多好玩

网友:
ESP32主控下面,那个刻着89860数字的就是ESIM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时间还比较准,可以当电子表吧

准个毛线…在广东那边倒是挺准的还可以联网自动对时,就是拿回来就不行了…这时间都错到海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看着还不错,还能利用一下再做点啥

手头的屏幕都折腾不完了实在没有闲心去折腾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im卡有的,黑色芯片那些个,自己猜一个,拆下来也可以看看,或可当流量卡用 ...

有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到一个和你一样的,还没有拆,之前拆过一个别的牌子,一拆就自毁所有功能失效,里面有几个按键一拆就松 ...

你的还可以自动连接GSM网络对时吗?我这个就是因为没法自动对时了,我才拆机的…感觉可能他自己有地域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时间是怎么调出来的?我怎么都调不出来呢

时间本身的,无法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还算大块,屏幕竟然是电阻屏,有资料的话改成触摸式T12多好玩

有资料的廉价屏你没有库存够么?这玩意儿多了也没有啥用…

网友F:
POS机,可以玩玩屏

楼主:
引用 网友F:
POS机,可以玩玩屏

屏太多了…玩不动了…

网友(2025-02-06):
屏幕看着还不错,还能利用一下再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