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金储星SSD固态硬盘怎么样?长城的固态怎么样?KingSpec/金胜维不敢买

楼主(2024-11-13):
刚在京东买了:

金储星SSD固态硬盘,,256G。。。看外观可以,说是保五年啊。。。牛。就怕1年坏了。速度一般

长城的SSD固态硬盘,,512G,,,也买了,还没有到货。不知道怎么样。

KingSpec/金胜维    便宜点,不敢买,怕出问题。。。

网友:
用过金储星的msata,mlc颗粒的,还可以

网友:
你干嘛专跟杂牌过不去。

买这些杂牌还不如买大品牌二手的的,挑那种写入比较少的。

网友:
现在是各种品牌的固态都有

网友:
固态硬盘牌子太多了确实不好选择不像机械硬盘没有小品牌的。

楼主:
说是保五年啊。。。牛。就怕1年坏了。速度一般。

网友:
这几个牌子不都差不多嘛。。。

网友A:
至少来个联想或hp之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来个联想或hp之类的吧

哈,联想  HP

网友B:
是杂牌,可以用来装系统,保存资料还是用机械盘安全。

网友:
联想和HP也是垃圾

楼主:
HP也是垃圾,,,估计是某个代理商自己出的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杂牌,可以用来装系统,保存资料还是用机械盘安全。

一个非常非常备用的笔记本。很少用

网友:
建议买一线原厂的,二线具体看主控颗粒,三线真不建议!
512G一线的不过200元,二线的180。
256G只推荐古老机器升级用。

网友:
品质主要看颗粒吧,确实不太推荐杂牌,毕竟存储是数据比硬盘重要

网友C:
金储星SSD还行,今年大约买了6-7块用于电脑升级和制作移动硬盘,价格适中,未出现质量问题。反而是买了一块爱国者品牌的,大约1个月就出问题了。商家换了货。而且在相同条件下测试读写速度,爱国者明显比金储星慢一些!

网友:
固态还是买大品牌的好一点,毕竟质量和售后好。

网友:
用过金储星的msata,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储星SSD还行,今年大约买了6-7块用于电脑升级和制作移动硬盘,价格适中,未出现质量问题。反而是买了一块 ...

我也觉得质量可以。

楼主:
刚买的长城的,速度还可以。

这个是很久前的旧电脑;。好像是2012年,,,12年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