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叫什么?按摩器里面的,外面有一圈铜丝,里面会晃动

楼主(2024-11-13):
按摩器里面的,外面有一圈铜丝,里面会晃动,可能是磁铁,外表有磁性。接18650会震动一下,要想一直震好像得接交流电

网友A:
用直线电机做震源的还比较少见。。

按摩器一般都用偏心锤电机做震源。

太正经了是不是不合适,那可能是为了制造冲击感,一下一下撞。。怎么想用直线电机还是蛮合适的。啪啪啪,姿势是对的。   手动狗头

网友:
振动和加热两不误

网友B:
我怀疑你在开车,但是我又没有证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你在开车,但是我又没有证据

开车的最高境界就是毫无声息

网友C:
上220V交流电给大家伙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直线电机做震源的还比较少见。。

按摩器一般都用偏心锤电机做震源。

不懂,但感觉你说得好厉害的样子...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220V交流电给大家伙看看效果

不敢,会火花➕闪电

网友:
按摩器没错 私处

网友:
估计里面是电磁震荡

网友:
是不是开车前使用??

网友:
就是通电铁芯冲上来,通反电再撞下去~所以需要正反脉冲和不同频率、间歇长短、不同大小电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