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小山拆机:简单拆个养小鸡兑换的蓝牙耳机,电池仓18650好评

楼主(2024-11-13):
简单拆个淘特喂小鸡兑换的蓝牙耳机,整体做工还行,号称电池仓用18650供电(好像是1200mah,与见过的贴牌夏新F9有点类似啊),可以当充电宝应急输出大A口,就是充电还是MICRO USB有点先进了。
电池仓没拆,倒是之前那个F9拆了,但没有拍照。

简单把耳塞拆了,沿着对模线挤压再用拇指指甲划进去,把卡子顶开,很快开壳,无需毛巾锤子大法。

靠近背面感应区的有一个大大的MIC,还有天线;
翻过来则是看见JL的蓝牙芯片(可能跟某强北的仿水果耳机差不多),也是小号方块锂电池,充电触点再通过两条线接到主板正面。
单元尺寸估摸着是8MM左右,还说改天用10mm以上的其它品牌单元替换一下呢,不然声音太沉闷了。

改天把图中另外一个也是喂小鸡换的眼镜蛇蓝牙拆开的照片发一下,那个控制的模式更多一些(播放/暂停、上一曲、下一曲等)

网友A:
我同样的好象也有一个,想拆耳机,看图耳机壳子好象是直接撬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同样的好象也有一个,想拆耳机,看图耳机壳子好象是直接撬开吧?

这种简单的开壳,上下半截中间有合模线,用大拇指配合其它手指发力出现些许缝隙后用指甲或者有韧性的薄片伸进去沿着边缘划开就好。如果实在太紧了就用厚毛巾/衣物包裹,再用钳子或者锤子轻轻锤击震松也可以的

网友:
好久没喂小鸡了,app都卸载了哈哈

网友B:
可惜没有电池仓的拆机图。。。

网友:
可以呀,不用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没有电池仓的拆机图。。。

过几天我拆一下再拍照吧,原来拆过F9的那种竖式充电(不带数显)的,除了充电板就是18650电池的。

网友:
我以前也买了一种这款,感觉是最扯淡的,刚开始的时候还不错,后来每次开始的时候,每次只有一个配对成功,另一个总是配对不成功,一气之下,不用了。刚好,有人要,送人了。以后再也不用这种蓝牙耳机了

网友:
小鸡还在啊以为停了

网友:
能用就行了, 不要要求那么高

网友:
电池仓里的容量应该不会很大。

网友:
华强北库存耳机,pdd上很多,不过免费撸的随便玩玩挺好的

网友:
续航能有多久

网友:
冇心充电线

网友:
带柄那个很差,不耐用

网友:
充电仓设计可以啊,两个耳机单独显示电量的

网友:
又是JL的蓝牙芯片

网友:
好久没喂小鸡了

网友:
电池多大尺寸和容量?持续使用时间多长?

网友:
品质不佳的话就鸡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