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混水龙头,换阀芯失败

楼主(2024-11-13):
脸盆混水龙头把柄偶尔扳不到底,漏牙签粗细的水线,朋友给了个龙头,打算换一下阀芯。

这个龙头好像是“恒一”牌?

底下2片塑料垫便于固定到水盆上?看进水管还挺厚实,取下手柄,徒手拧下护盖,扳手拧下阀芯螺母

取下阀芯,拧下水嘴,拆出3个胶圈,固定水嘴弯管的内丝套管被开口塑料环卡住,卡环怕撬碎了就没取出来

6棱扳子拧出进水管。

阀座内部有杂物堵在进水孔

水嘴也拧下了,发泡网也有些渣子。嘴子里有个6角孔,找了个螺栓整合大小,但是没扭出来~可能涂了螺纹胶?

把拆出的阀芯跟我的漏水阀芯比较一下,发现要大一圈,换芯失败

用强磁铁试了一下,拆开的零件除去手柄丝毫不吸是锌合金之外,其他的都轻微吸引,锉去电镀层里面是黄色,看来是黄铜的了~但是阀体很轻又是铸件,不知到咋弄的?
尝试清洗一下组装起来备用,结果水垢坚固的很(属于石灰石?),那就先泡白醋几天看看?

网友A:
换阀芯用得着大卸八块吗

网友:
搞点草酸泡一泡

网友B:
为什么会换芯失败

网友C:
这种结构的混水龙头少见,水垢用白醋不行,用草酸或稀盐酸,各平台都有!

网友:
扔之前还搭上一个新阀芯。

网友D:
我家的阀体由光面变成麻面了

网友:
用8年也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阀芯用得着大卸八块吗

原想拆个阀芯来用,同时也拆散了看看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换芯失败

正在用的龙头阀门卡顿,打算拆这个龙头阀芯换上(换龙头工程太大),结果拆出来的阀芯大一圈,失败告终。

网友:
动内六角都是维修佬

网友:
重新买一个吧

网友:
买之前应该测一下 阀芯是分大小的 这是鹅颈龙头  要买小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的混水龙头少见,水垢用白醋不行,用草酸或稀盐酸,各平台都有! ...

先前清洗换热器买过1壶草酸,效果确实不错,后来花洒结垢严重就买了白醋来泡,现在看这个龙头水垢不太多就用剩下醋的泡一下,过了一宿水垢也除净了~但是把黄铜变紫铜了,是不是”点石成金“了?赚大发了?

白醋也变“绿”色了,扎回事?

现在把这个龙头组装起来留作应急吧,上次脸盆龙头突然间阀芯碎了,把淋浴的花洒绑在上面应急了几天,等到网购的新品来了才换好,整得手忙脚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阀体由光面变成麻面了

这个龙头也是有的部位镀层鼓包脱落像是白癜风~黄铜的龙头镀层很漂亮,可是镀层掉了就难看了,不锈钢的虽然没有怎么亮堂,但是本材抛光的表面没有斑秃状况发生。

网友(2024-12-13):
能配到合适尺寸的阀芯吗

网友:
这样折腾的结果实际上划不来,不如直接更换整个水龙头完事。

网友E:
几块钱换个同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块钱换个同型号的

之前的锌合金龙头烂了个洞,卖废品时留下了阀芯,尺寸刚好,就用手了,看来先见之明有点“遥遥领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的锌合金龙头烂了个洞,卖废品时留下了阀芯,尺寸刚好,就用手了,看来先见之明有点“遥遥领先”吧? ...

微修佬留的配件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