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松下F-GMK01 负离子车载净化器

楼主(2024-11-13):
谁谁谁给我的,2015年的东西了,当初卖的还挺贵的。

打算拆开看看,实物

顶部有个按键,短按开机弱档,再按强,再按关,默认8小时定时自动停止。长按2s取消定时,各档位带记忆 下次上电维持上次状态。

出风口

品牌型号

后面脖子上可以拆卸

里面电源线可以拆卸

5.5x2.1的插头,应该还有个外接电源放到桌面也能用

底部参数

拆掉两颗螺丝,取下套环

顶盖是卡扣,主板和顶盖上面有颗螺丝固定

拆下顶盖

控制板,3个灯,一个按键,右面一颗4mhz陶瓷晶振

控制板反面,右侧有颗mcu负责整机控制

主板底下有个盖板

取下后露出高压放电器,臭氧这里电离空气产生。

取下臭氧高压放电器,两个放电电极,一根接地屏蔽

放电间隙和电极

负极是环形电极

这里是出风口

侧面还有一个活性炭吸附组件

侧面是活性炭吸附包,应该早就失效了。

拆掉另一半外壳

用了一个涡轮风扇

品牌参数,日本NMB-MAT美陪亚,看着质量不错

下半部分是隔离供电板,主要作用是将12v输入电压转换成12v隔离电源。

反激架构

这个是颗mos用于驱动风扇

拿去电源板露出高压发生板,黑色一坨是高压包

左上是颗控制芯片,旁边是高压包的驱动,最底下是个buck降压电路,主要给板子上的控制芯片供电。

驱动管特写

高压板反面

用了一颗运放,负责采样控制。

试了一下,倒是还能用,就是所谓负离子净化杀菌功能有用没用不知道,开不一会儿满屋子的臭鱼味儿倒是挺上头的,基本上是个没啥用的东西。用这玩意儿还不如车载空调滤网有用。

论坛卡的几近崩溃,30多张图传了好几遍,半个小时没传一半儿,中途卡死又得重来,管理员没事儿修修服务器吧,这样不是个事儿。

网友A:
各种复印机激光打印机多的地方也有这种臭鱼味,一进房间就熏得慌

网友B:
外观漂亮,做工扎实,不用收藏也好,过段时间开一下,过过瘾,保持可用状态。作为摆饰也好,看着养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复印机激光打印机多的地方也有这种臭鱼味,一进房间就熏得慌

是的,我是闻不惯臭氧,一会儿就犯恶心

网友C:
感觉是智商税的玩意

网友D:
松下的产品做工质量还是杠杠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观漂亮,做工扎实,不用收藏也好,过段时间开一下,过过瘾,保持可用状态。作为摆饰也好,看着养养眼! ...

哈哈老兄好佛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智商税的玩意

非常同意,虽然牌子是松下,做工也很好,但是作用估计很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松下的产品做工质量还是杠杠滴

嗯做工质量没说的~

网友E:
如果不适,是不是浓度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适,是不是浓度有点大了

我就不喜欢这个味道~

网友F:
用料挺足的,如果不抽烟没必要用这个负离子净化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料挺足的,如果不抽烟没必要用这个负离子净化空气

我也感觉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其实就是臭氧

嗯和以前的冰箱臭氧杀菌除臭一个意思,都是越用越臭

网友H:
居然这么复杂的电路,拆过几个那种赠品的所谓负氧离子发生器,几个元件升压完事,真不能比。

楼主:
引用 网友H:
居然这么复杂的电路,拆过几个那种赠品的所谓负氧离子发生器,几个元件升压完事,真不能比。 ...

嗯 好歹也是个牌子~

网友I:
水离子跟负离子还是有区别的吧?
松下的产品主打NANO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水离子跟负离子还是有区别的吧?
松下的产品主打NANOE的

商家瞎写的,哪儿来的水离子

网友:
小日子的货,做工差不了。

网友:
有高压,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