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台达产:戴尔服务器电源750W12v,改14.5v

楼主(2024-11-13):
请大神支招

网友:
主输出稳压部分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12.2v端取样电阻再串联个值的26%的电阻就可以了,或者接地端电阻并联个4倍值的电阻。

网友:
这属于电压微调吧,增加不是很多,要给电池充电吗?

网友:
台达产戴尔服务器电源做工应该很不错

网友:
这得拆开分析电路才行啊

网友:
出悬赏肯定有

网友:
发都发了也不裸一下

网友:
台达的超过12.8V就保护了,头疼~

网友:
以为改好了

网友:
戴尔服务器电源做工很不错

网友:
可能不好改

网友:
需要改过压保护和欠压保护,才能改反馈调压调流,不然就保护了,改了也白改,原机微调范围大概是11.3v-12.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