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科美KM4003理发器换锂电

楼主(2024-11-13):
理发器是21年在论坛买的,标称容量600mAh两颗镍铬电池早就不行了,拖延到现在才拆开更换14500锂电;直接拆下旧电池,14500锂电电就用点焊机上镍条,加块电池保护板,充电就用现成的有TYPE C 的4056模块,更换上后试机OK就完成更换:

原主板,芯片型号被抹去了:

充电接口不用重新打孔:

充电模块:

拆下的两颗镍铬电池:

原厂防水做得不错:

网友:
请问一下,镍氢电池实测容量只有标称的一半,是不是就报废了?全新时容量是达标的

网友:
容量减半的话,电池也不是不能用,可以考虑换新的了。

网友:
没有进水,挺好的

网友:
想看看你的理发技术水平

网友A:
有机会试试那种老式的插电电推剪。
力道比充电的大。

网友B:
电机嗷嗷转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机会试试那种老式的插电电推剪。
力道比充电的大。

我两种都有  从邻居那里20收来一堆充电的, 也都是镍镉电池漏了,  找出几个能用的充电试了一下, 感觉没插电的剪得干净,  因为充电的为了不卡头发 刀头的齿很细,  插电的又大又锋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嗷嗷转啊

测了一下电机电压,2.1V升到3.1V,估计那块稳压二极管起了作用

网友:
理发神器,非同凡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两种都有  从邻居那里20收来一堆充电的, 也都是镍镉电池漏了,  找出几个能用的充电试了一下, 感觉没插 ...

有的是陶瓷刀口,比较锋利。

网友:
直接换锂电,电压是不是有些高?

网友:
换锂电池电机转速会提高

网友:
搞两个14500并联啊,还可以增加续航,单个14500的话用4056充电电流大了点.

网友:
电压高了不少

网友:
挺好的,可以增加续航

网友:
这种可能比剃须刀更费电吧,考虑外接供电。

网友:
疫情开始用插电式推子自己剪,没用过无线推子,看坛友建议还是插电式好用